如何设计一个可调的微分电路呢?

楼主(2016-06-02):
RT,附件的电路图中AD811之间是设计的微分电路,但是效果感觉不太好,有没人指点下改如何设计?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D9,三脚没有直流回路,所以第一级就不正常

楼主:
悬赏啦,感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9,三脚没有直流回路,所以第一级就不正常

D9的第三脚是视频信号输入,为什么需要直流回路呢

网友:
把R39接在D9的3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D9的第三脚是视频信号输入,为什么需要直流回路呢

2楼说的是对的,你这样接等于同相端悬空,没有直流通路,运放内的三极管或MOS得不到偏置能正常工作。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C57后接一电阻到地。

网友:
运放的同相端、反相端都会有偏置电流,若是没有直流通路,这个电流一会儿就把你的这个电容充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是对的,你这样接等于同相端悬空,没有直流通路,运放内的三极管或MOS得不到偏置能正常工作。
最 ...

百度了下,也有人说,如果运放内部是MOS管,只需要极小的直流就行了,靠信号中所带的直流成分就可以,也就不需要直流回路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也有人说,如果运放内部是MOS管,只需要极小的直流就行了,靠信号中所带的直流成分就可以,也 ...

你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似的,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不过就你遇到的问题来说,主要还是电容没有泄放回路,导致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电容饱和,信号过不去。

楼主:
仿真结果、理论分析的结果和实际上电结果不一样,这个可如何是好?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
电容后面加个电阻下拉到地,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理论分析的结果和实际上电结果不一样,这个可如何是好?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 ...

有这问的功夫,电阻不是都加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