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挠板(软硬结合板)如何设计?

楼主(2016-06-02):
手持设备因空间有限,需要两块小板子拼起来,之前,可是没有合适的连接器。想到软硬结合板的方式,用软板做排线连接两块硬板。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设计这种板子?我原来硬板是四层板,那现在是不是要当6层板来画?qub软板当中间两层?

网友A:
设计时还是跟原来一样按普通4或6层板设计,连接处没有top和bottom层,可以不需要增加层数。
有什么问题直接跟PCB厂沟通。

网友:
四层硬板+2层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还是跟原来一样按普通4或6层板设计,连接处没有top和bottom层,可以不需要增加层数。
有什么问题直接 ...

正是连接处不太懂。中间层用于连接的话,连接处是否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这个东西好贵的,建议FPC加BTB

网友B:
很简单,把需要做软板的地方不要的层去掉。主要是工艺,找好供应商要下设计规则

网友:
最简单FPC直接焊在硬板上。

网友(2018-09-03):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把需要做软板的地方不要的层去掉。主要是工艺,找好供应商要下设计规则 ...

你好,有推荐供应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