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套M3~M10的加强型丝锥扳手,自己设计附简易图纸。

楼主(2016-06-02):
常见的铁制丝锥扳手用久了,特别是经常攻大螺纹,钳口容易松动。甚至还有用锌合金来做,没用多久就断裂。进口货又很贵,索性加工来用。

根据丝锥尾部的方头大小选择对应的夹具即可,线切割出来的还要修磨配合才能用。还没有热处理和发黑处理,接着会进行。

装上单根手柄就可以在狭窄的部位操作,尖尾顶是用在机床顶住丝锥尾部的小孔的,这样就不容易把牙攻歪了。

网友A:
怎么加工了这么多啊!这样一套做下来要多少钱啊?

网友B:
有创意,不过攻小螺纹孔用那么大脑袋別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工了这么多啊!这样一套做下来要多少钱啊?

做两套就不用拿来拿去了。
找朋友做的。外面加工店如果愿意做的话,主体的大方孔要穿丝进去割,也要四五十块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不过攻小螺纹孔用那么大脑袋別扭不

不会,这种更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种更稳当。

太浪费,我有一个改进方案。语言很难清晰描述。

网友C:
只有一边有扳手杆,确定这样不会把丝功偏?

你这一套下来会不会比进口的还贵?

不花钱不代表就没有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边有扳手杆,确定这样不会把丝功偏?

你这一套下来会不会比进口的还贵?

一般会两根手柄都装上。
有时候DIY是在享受过程。

网友D:
还请讲解一下怎么发黑处理

网友D:
还有请讲讲怎么热处理啊,要做好其实很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请讲讲怎么热处理啊,要做好其实很不简单啊!

到时会分别发帖的。

网友:
自己动手有成就感。

网友:
这种肯定比买的那些好用,时间长了松动不了的。

网友:
很稳重的感觉

网友:
两块 95x95x10 的钢板,一根 φ10x860 的棒料,两个 M4x10 的滚花平头螺钉。

网友:
6mm以下丝攻直接用手电钻搞定,又快又好。

楼主(2016-09-01):
引用 网友D:
还请讲解一下怎么发黑处理

发黑处理见这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9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请讲讲怎么热处理啊,要做好其实很不简单啊!

这些就不热处理了,以后做其它的再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黑处理见这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906-1-1.html

楼主,我已经拜读!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买一个丝攻绞手就行了吧,线切割不便宜哦。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必买现成的贵多了,这个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