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看看怎么回事,F28335无法上电复位了

楼主(2016-06-02):
以前写程序,烧进去都好好的,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将程序烧录入flash后,拔掉仿真器,重新上电,程序无法运行,上电复位电路没有问题,手动复位也不能运行。但是连上仿真器可以运行,目前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复位拿示波器看了吗?确定程序下到FLASH里了吗?boot模式呢?

网友:
如果 启动模式设置的是从flash启动的话,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了。 用以前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是进入了boot模式了吧?测一下boot模式的gpio上电时的电压是不是flash模式

网友:
应该是DSP的启动模式不对,带仿真器运行时不会读boot模式的Gpio电平,去掉仿真器后上电会读取GPIO的电平,请检查是否配置为从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