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错误代码:0x000000BE 怎么检测硬盘是否损坏

楼主(2016-06-03):
电脑蓝屏,开不了机,错误代码:0x000000BE,怀疑是硬盘坏了,请问高手,这种情况下 怎么检测是否是硬盘损坏呢?
如果是硬盘坏了,更换硬盘,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网友A:
直接做系统。一般系统维护工具都有MHDD之类的检测坏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系统。一般系统维护工具都有MHDD之类的检测坏道的

回头试试 之前有试过用系统盘要进入Windows PE都进不了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每天13:00~14:00之间, 风雨无阻会蓝屏一次, 求高手指点怎么回事?

网友C:
有蓝屏分析软件的,WinDbg。找到dump文件用这个软件可以分析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每天13:00~14:00之间, 风雨无阻会蓝屏一次, 求高手指点怎么回事?

你这个明显是某个设备驱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每天13:00~14:00之间, 风雨无阻会蓝屏一次, 求高手指点怎么回事?

蓝屏代码:
0x0000009F:DRIVER_POWER_STATE_FAILURE

蓝屏原因:
0x0000009F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通常发生在关机、重启、待机、休眠等与计算机电源有关的操作时,一般是因为电源有问题或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不正确引起的。

建议:
如果遇到0x0000009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请在主板BIOS设置中检查ACPI高级电源选项是否已经设置为“Enabled”,然后为Windows重新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如果故障依旧,请使用“替换法”检测计算机的电源及主板是否工作正常。

注意:
主板、显卡驱动程序也会导致蓝屏;另外,需要注意散热问题~
有可能是清理机箱的时候,将电源线弄松了,接触不良等等

借用百度的

网友E:
如果有蓝屏的, 可以上传minidump文件, 我义务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蓝屏分析软件的,WinDbg。找到dump文件用这个软件可以分析到。

开都开不起来了 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蓝屏的, 可以上传minidump文件, 我义务帮你分析下,

这文件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蓝屏的, 可以上传minidump文件, 我义务帮你分析下,

C:\WINDOWS\Minidump这个文件夹吗 我现在开机都开机不了 如果是也没法复制啊

网友:
按这样设置, 一般位于  C:\WINDOWS\Minidump\*.dmp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WINDOWS\Minidump这个文件夹吗 我现在开机都开机不了 如果是也没法复制啊

找个pe系统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pe系统进去。

Windows PE也进不去 所以更难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明显是某个设备驱动的原因。

确实有个设备的驱动问题, 是ACPI设备驱动, 显示为未知设备, 我用驱动人生也装不了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个设备的驱动问题, 是ACPI设备驱动, 显示为未知设备, 我用驱动人生也装不了驱动. ...

重新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试下。

以前嫌麻烦, 直接用驱动人生, 现在找了主板光盘安装了这个ACPI驱动, 等下个工作日13:00~14:00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单位一台电脑也常常蓝屏,有空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试下。

悲剧, 就在刚才13:05分, 电脑又蓝屏了, 装了ACPI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悲剧, 就在刚才13:05分, 电脑又蓝屏了, 装了ACPI驱动还是不行

把minidump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minidump发上来.

已经按12楼设置了, 目前没找到C:\WINDOWS\Minidump, 等明天蓝屏, 看是否会产生Minidump文件.

网友:
我电脑最近也神经了,怪事一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minidump发上来.

今天又蓝屏了, 蓝屏重启后, 也没找到C:\WINDOWS\Minidump, 好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蓝屏了, 蓝屏重启后, 也没找到C:\WINDOWS\Minidump, 好奇怪.

我看你4楼的截图有生成dump文件, 检查下你的系统盘路径是哪里。

ps:  另外启动盘上要开启虚拟内存:  小内存转储选项记录最少数量的信息以帮助判定问题。此选项要求在计算机的启动卷上有一个至少 2 MB 的分页文件,并指定每次系统意外停止时 Windows 都创建一个新文件。这些文件的历史记录存储在小转储目录 (%SystemRoot%\Minidump) 下列出的文件夹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4楼的截图有生成dump文件, 检查下你的系统盘路径是哪里。

ps:  另外启动盘上要开启虚拟内存: ...

重新更改了启动和故障恢复的选项, 今天蓝屏重启终于有生成dump文件了, 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感激不尽.

BTW: 启动和故障恢复的选项好像会被自动修改, 重启后选项又被改成"核心内存存储"和自动重新启动. 所以dump文件产生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重新更改了启动和故障恢复的选项, 今天蓝屏重启终于有生成dump文件了, 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感激不尽.

BTW ...

IRP_ADDRESS:  fffffa800faf26b0

DEVICE_OBJECT: fffffa800abd3070

DRIVER_OBJECT: fffffa800a977a30

IMAGE_NAME:  ftser2k.sys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499aaac7

MODULE_NAME: ftser2k

FAULTING_MODULE: fffff880083da000 ftser2k

CUSTOMER_CRASH_COUNT:  1

DEFAULT_BUCKET_ID:  VISTA_DRIVER_FAULT

BUGCHECK_STR:  0x9F

PROCESS_NAME:  System

CURRENT_IRQL:  2

STACK_TEXT:
fffff800`05bdb388 fffff800`0453d510 : 00000000`0000009f 00000000`00000003 fffffa80`0a98cc70 fffff800`05bdb3d8 : nt!KeBugCheckEx
fffff800`05bdb390 fffff800`044da72c : fffff800`05bdb4c0 fffff800`05bdb4c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1 : nt! ?? ::FNODOBFM::`string'+0x324a0
fffff800`05bdb430 fffff800`044da5c6 : fffffa80`06771c58 fffffa80`06771c58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KiProcessTimerDpcTable+0x6c
fffff800`05bdb4a0 fffff800`044da4ae : 00000022`dc65acf8 fffff800`05bdbb18 00000000`000ea523 fffff800`046506e8 : nt!KiProcessExpiredTimerList+0xc6
fffff800`05bdbaf0 fffff800`044da297 : 0000000c`3a4618c3 0000000c`000ea523 0000000c`3a4618c8 00000000`00000023 : nt!KiTimerExpiration+0x1be
fffff800`05bdbb90 fffff800`044c65ca : fffff800`0464de80 fffff800`0465bcc0 00000000`00000001 fffff880`00000000 : nt!KiRetireDpcList+0x277
fffff800`05bdbc40 00000000`00000000 : fffff800`05bdc000 fffff800`05bd6000 fffff800`05bdbc00 00000000`00000000 : nt!KiIdleLoop+0x5a

出错的驱动是  ftser2k.sys,  你查下这个驱动是干嘛的, 无法下载到它的符号, 无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IRP_ADDRESS:  fffffa800faf26b0

DEVICE_OBJECT: fffffa800abd3070

感谢感谢, ftser2k.sys是FTDI的usb转串口驱动里的一个文件, 我以前安装的是FTDI的VCP驱动里的CDM v2.08.28, 现在安装最新的2016-03-12版本号是2.12.16, 再等下周一中午看看还会不会蓝屏...

网上也搜到这样一个链接How To Fix Ftser2k.sys Blue Screen Errors (BSOD): http://www.solvusoft.com/en/file ... rivers/ftser2k-sys/

之前也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的FTDI的usb转串口接着电脑时, 串口调试助手SSCOM32.EXE在我吃完中午饭回来时偶尔会程序死掉, 再开SSCOM32.EXE也出错, 除非重启电脑.

网友:
后记: 根据坛友skylly3的26楼的minidump分析报告, 我在27楼重装FTDI的VCP驱动, 目前已经连续两天没有蓝屏, 有蓝屏困扰的兄弟可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