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9S08QG4现在用那个型号代替? 要求较高性价比。

楼主(2016-06-03):
如题,前年听消售说过一句,有个型号,但没记下那个型号,要求较高性价比。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KE系列的吧?您得确认一下!或者您说一下您的要求,我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KE系列的吧?您得确认一下!或者您说一下您的要求,我帮你分析一下! ...

谢谢你热心回复。

MC9S08QG4其实也够用的。 只是他说有个Px什么的型号,比QG4价格还好,出货也大。

网友B:
MC9S08DZ60CLC

这个价格也可以用的多。
不过新产品不推荐用了。 虽然非常不错。

手上还有80片汽车级S9S08DZ60CLC  回来看看没人要的话就烂手里了。

新品用过一次MKE02Z64VLC
就是难买 几百片现货都没 都是从香港发。。

网友(2016-09-04):
引用 网友B:
MC9S08DZ60CLC

这个价格也可以用的多。

烂手里的概率会比较大,freescale的 流通率太差了

网友:
MC9S08DZ60用了好多年,不过采购不建议用了,贵也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