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器件标号标注时会自动改变器件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3):
如题,把一个器件分成多个部件画,比如LM324这类的芯片,画成多个部件后然后放置到到原理图,之后器件标号标注时器件部件位置总是被自动变动
比如下面这个AO4606,标注后位置就会
画好的原理图

自动标注后的

又一次就是标注后没有检查,然后原理图发给别人画板,画出来了才发现不对,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设置AD9标注的时候不自动排布各部件的位置,不然很容易造成错误,经过上次教训每次注解完后都要检查一遍位置

网友A:
Part3/3右边那个lock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3/3右边那个locked

除了锁定还有其他办法没?锁定了每次要移动器件位置了又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锁定还有其他办法没?锁定了每次要移动器件位置了又很麻烦

锁定part  不是锁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