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ADC端口可以同时作为数字IO口用吗

楼主(2016-06-03):
请问AVR单片机的ADC端口ADC0~ADC7(比如PC端口),如果我只用到其中的某几个作为AD转换用,那剩下的端口是否可以作为通用数字IO口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同一个IO口处理好模拟和数字复用都可以,不过avr没这样用过

网友A:
MEGA8,MEGA88系列,贴片封装,比DIP封装多了几个专门ADC端口,好像是两三个,专门的ADC端口,不能用作数字IO口,其他型号没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GA8,MEGA88系列,贴片封装,比DIP封装多了几个专门ADC端口,好像是两三个,专门的ADC端口,不能用作数字I ...

mega8的贴片封装比直插的多两个ADC,分别是ADC6/ADC7,这两个端口是不能复用的。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