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做的电调卡顿的问题

楼主(2016-06-04):
在论坛里面潜水看了一些电调的资料,刚好接触了一点点STM32,就用STM32做了个电调,电路参考的是德国MK的设计,采用上P下N的方式,因为32里面没有比较器,直接用的ADC采集来进行过零检测和换相,还没有试过输入捕获的方式。在用ADC采集的操作过程中,发现电机一直有一些卡顿的现象,请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听别人说用32的ADC采集来用作判断过零检测的话对于ADC的采集值还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求共享。电调的视频后面上传,下面是电调的换相的代码,求大神指正下。

void BLMC_Step(void)                        //»»Ïà
{

        switch (Step)
        {
                case 0:                                                //AB
                        AH=PWM_val;BH=0;CH=0;
                        AL=0;BL=1;CL=0;

                        while(1)
                        {
                                adc_c=Get_ADC_Average(NULL_C,5);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mc=middle-adc_c;
                                if(mc)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case 1:                                                                //AC
                        AH=PWM_val;BH=0;CH=0;
                        AL=0;BL=0;CL=1;
                        while(1)
                        {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adc_b=Get_ADC_Average(NULL_B,5);
                                bm=adc_b-middle;
                                if(bm)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case 2:                                                        //BC
                        AH=0;BH=PWM_val;CH=0;
                        AL=0;BL=0;CL=1;
                        while(1)
                        {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adc_a=Get_ADC_Average(NULL_A,5);
                                ma=middle-adc_a;
                                if(ma)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case 3:                                                //BA
                        AH=0;BH=PWM_val;CH=0;
                        AL=1;BL=0;CL=0;
                        while(1)
                        {
                                adc_c=Get_ADC_Average(NULL_C,5);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cm=adc_c-middle;
                                if(cm)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case 4:       //CA
                        AH=0;BH=0;CH=PWM_val;
                        AL=1;BL=0;CL=0;
                        while(1)
                        {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adc_b=Get_ADC_Average(NULL_B,5);
                                mb=middle-adc_b;
                                if(mb)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case 5:     //CB
                        AH=0;BH=0;CH=PWM_val;
                        AL=0;BL=1;CL=0;
                        while(1)
                        {
                                middle=Get_ADC_Average(MIDDLE,5);
                                adc_a=Get_ADC_Average(NULL_A,5);
                                am=adc_a-middle;
                                if(am)
                                {
                                        delay_us(140);
                                        break;
                                }
                        }
                        Change_Sta=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BLMC_Star()
{
        switch (Step)
        {
                case 0:                                                                                //AB
                        AH=PWM_val;BH=0;CH=0;
                        AL=0;BL=1;CL=0;
                        break;

                case 1:                                                                        //AC
                        AH=PWM_val;BH=0;CH=0;
                  AL=0;BL=0;CL=1;
                        break;

                case 2:                                                                        //BC
                        AH=0;BH=PWM_val;CH=0;
                        AL=0;BL=0;CL=1;
                        break;

                case 3:                                                                        //BA
                        AH=0;BH=PWM_val;CH=0;
                        AL=1;BL=0;CL=0;
                        break;

                case 4:                                                                        //CA
                        AH=0;BH=0;CH=PWM_val;
                        AL=0;BL=0;CL=0;
                        break;

                case 5:                                                                //CB
                        AH=0;BH=0;CH=PWM_val;
                        AL=0;BL=1;CL=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BLMC_Change()  //Ï൱ÓÚÄ£Äâ±È½ÏÆ÷µÄÖжϣ¬Ðè·ÅÔÚwhile(1)Ö⻶ÏɨÃè
{

                BLMC_Step();

                if(Step<5)
                {
                        Step++;
                }
                else
                {
                        Step=0;
                }
}

char Star()
{
        unsigned int timer=300;
        unsigned int i;
        PWM_val=200;
        Step=0;
        BLMC_Star();
        delay_ms(50);
        while(1)
        {
                for(i=0;i<timer;i++)
                {
                        delay_us(50);
                }
                timer-=timer/15+1;
                if(timer<25) return(1);
                BLMC_Star();
                if(Step<5) Step++;
                else       Step=0;
                Change_Sta=1;
        }
}

void Stop()
{
        AH=0;BH=0;CH=0;
}

楼主:
顶一个,求大神帮忙解决下问题

楼主:
这个是程序源码,方便指正

网友A:
嗯,这个看不到原始数据比较痛苦的。
你的 ADC 采样的时候有注意同步在 pwm 的什么周期位置采样吗?
不然你就把 pwm 的激励信号给采样进去了。我看你程序没有看到
pwm 同步的机制。

楼主:
那就是说我没有同步PWM的话,采集ADC的时候有PWM的耦合信号进去,采集到的和实际值是不对等的,不能作为判断依据,必须在PWM调制周期的某个段固定采集才是准确的哦。谢谢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看不到原始数据比较痛苦的。
你的 ADC 采样的时候有注意同步在 pwm 的什么周期位置采样吗?
不然你 ...

那就是说我没有同步PWM的话,采集ADC的时候有PWM的耦合信号进去,采集到的和实际值是不对等的,不能作为判断依据,必须在PWM调制周期的某个段固定采集才是准确的哦。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没有同步PWM的话,采集ADC的时候有PWM的耦合信号进去,采集到的和实际值是不对等的,不能作为判 ...

如果你不是同步的话,你就要考虑到 pwm 带来的干扰。
所以有所谓的滤波什么,就是用多个采样来平均掉那个
pwm 带来的干扰。因为 pwm 是高频信号,滤波一下就
平缓了,那个零点电动势是低频信号,不被滤波影响的。

滤波是以时间延迟为代价的,所以能够同步的话最好。

网友B(2016-08-05):
楼主,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pwm周期的特定位置进行采样,第三项不是在高低电平的时候和中点电压比较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pwm周期的特定位置进行采样,第三项不是在高低电平的时候和中点电压比较 ...

最后那一句没看懂你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同步的话,你就要考虑到 pwm 带来的干扰。
所以有所谓的滤波什么,就是用多个采样来平均掉那个 ...

这个是做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