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通过http上传图片该如何做呢?特别是这个流程顺序

楼主(2016-06-04):
用enc28j60可以跟web服务器数据通讯了,仅仅是文字,上传摄像头的jpg图片如何上传到web服务器还不太清楚。。。。浏览器上传图片很简单,选中文件。。。如何用单片机模拟这个http过程有点模糊。

猜想,抓包?然后单片机访问那个url,然后post(此时里面只有文本信息?),服务器回应了,然后就给单片机发送一个url请求,请求图片文件?然后单片机收到了,就把图片的数据流传上去把?

有经验的能给个确定的吗,我好研究重点,哈哈,免得弯路,都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不懂。。。。但是可以猜测下,一切电子文档,最终都是二进制010101,图片也是分解成  文本数据 一样的传输,,,

网友A:
1.TCP连接
2.按照http的格式写发送文件头,注意MIME类型
3.用post方式
4.最后发送那个文件

网友:
对,注意MIME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CP连接
2.按照http的格式写发送文件头,注意MIME类型
3.用post方式

哟西,这个流程好,MIME

Content-Length        请求的内容长度        Content-Length: 348
Content-Type        请求的与实体对应的MIME信息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长度这个信息必须有吗?而且是必须对吗?包括有效信息文字+图片?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哟西,这个流程好,MIME

Content-Length        请求的内容长度        Content-Length: 348

是的,按照规则来

网友:
服务器你可以用PHP写个测试脚本

网友:
用VC走一遍POST,思路会好点

网友:
单片机搞单纯的TCP  UDP不是更简单,为毛要HTTP呢,  搞过一次视频广播UDP,发送端:摄像头--->图片----->压缩------>数据流           接收端:数据流--->还原图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