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SC91F832单片机触摸问题

楼主(2016-06-04):
赛元SC91F832的触摸弹簧长按时,时不时会中断失效。比如从1加到100,有可能加到60就会断一下,然后又开始向上加,当加到90的时候又断一下,然后又开始向上加。中间断了好几次。

网友A:
你不是应该去问他们的FAE么?比在杰里问,石板拱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应该去问他们的FAE么?比在杰里问,石板拱北!

是的,已经解决!把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的值调大就解决了!

网友:
有问题直接找原厂FAE,这个是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有人能做到10cm的距离判断吗?类似接近判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