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16-06-04):
目前有个项目是控制24V400W的直流电机,正反转。采用的是IR2103驱动H桥电路。不接负载波形是正常的。测试下来IR2103一启动很容易坏,虽然HO LO有波形出来,但并没有自举。PWM 20k 占空比大概在90%。10颗料都被我搞坏了,中间MOS也烧掉几颗,实在没办法了,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了。
原理图是参考的坛友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525&highlight=大功率

楼主:
本来打算用继电器来切换正反转,一颗MOS控制开关的,想挑战一下用了这个方案,结果装B失败了。

网友A:
建议改成正反转靠pwm的占空比来控制,而不是靠io来控制,电机不转时pwm为50%,这样可以一直让自举电路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正反转靠pwm的占空比来控制,而不是靠io来控制,电机不转时pwm为50%,这样可以一直让自举电路有工 ...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其实也不难,stm32不是有互补的pwm输出,弄2个互补的io,直接挂mos驱动上咯,电路ad采样,直接靠用占空比来调节电流咯,50%不动,正转小于50%,占空比越小电流越大。反转则反之。
understa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难,stm32不是有互补的pwm输出,弄2个互补的io,直接挂mos驱动上咯,电路ad采样,直接靠用占空比来 ...

楼上的视频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难,stm32不是有互补的pwm输出,弄2个互补的io,直接挂mos驱动上咯,电路ad采样,直接靠用占空比来 ...

大神,请图示一下,表示没明白

网友:
50%不动,好思路

网友C:
用IR2104或者IR2184吧,用双路PWM控制转向和速度,简单的很。24V,400W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图示一下,表示没明白

晕,LZ的图中,控制mos驱动是一颗下管常开,另一颗调节pwm控制电流。因为自举电路上管需要时间自举,所以在换向过程中,上管很容易被搞坏,驱动电压不够,导致内阻大!
而用2个互补的pwm控制,通过不同的pwm占空比来控制发现,自举电路是永远工作的,所以怎么切换都不会出问题!
即把lz图中的门跟del,还省钱,用2个互补的pwm gpio来控制mos驱动!就这么简单,任性!
underst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难,stm32不是有互补的pwm输出,弄2个互补的io,直接挂mos驱动上咯,电路ad采样,直接靠用占空比来 ...

not understan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R2104或者IR2184吧,用双路PWM控制转向和速度,简单的很。24V,400W比较简单了 ...

是否可以配合图说明下呢?

网友:
搜索一下PWM 控制 H桥 的电路,或者说双极性PWM

MCU上的PWM模块,有些是有 互补输出的。如STM8S103……

IR2103有带死区吗。或者你的问题是在死区。 还有一个可能,像2101、2103、2104这类芯片同,如果在2000年或更早生产的,可能会存在隐患(现象就是容易损坏芯片或者MOS管);建议选择03年及以后生产的,或者是从渠道商或代理处拿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配合图说明下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这是半桥,全桥用两个就好了
感觉你不是很了解这种浮动驱动,用IR2104自带死区,所以,你只需要给PWM就行了

网友:
如果成本不计较而且允许低速启动的话建议上BTN7960之类的半桥,需要正反转就上两片,PWM用互补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搞定了 IR2103没有再坏过,需要加两个个防负压的元件。  新的问题出现了 74LS02 在上电初期,门会输出一个尖头脉冲,导致H桥两路直通,直接触发锂电保护。 这个问题应该是硬件设计上的原因。

网友D(2018-05-23):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搞定了 IR2103没有再坏过,需要加两个个防负压的元件。  新的问题出现了 74LS02 在上电初期, ...

请教一下大神,您这个方案最终实现了吗?或者说在实际中应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您这个方案最终实现了吗?或者说在实际中应用了吗?

解决了,已经生产

网友:
>这个问题大概搞定了 IR2103没有再坏过,需要加两个个防负压的元件。
Two diodes?

网友:
>新的问题出现了 74LS02 在上电初期,门会输出一个尖头脉冲,导致H桥两路直通,直接触发锂电保护。 这个问题应该是硬件设计上的原因。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