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蓝屏、程序总是崩溃是软件原因还是电脑本身原因

楼主(2016-06-04):
公司新换的台式机,win7旗舰版系统,

开始几天没什么问题,这周开始就经常蓝屏、程序还经常奔溃

chrome、QQ、UE都有奔溃过,就是突然间程序关闭,尤其是chrome,网页经常奔溃,要刷新几遍才显示正常

还碰到过一次电脑开机后一直显示windows图标,强制关机再重新开机又好了,

这个究竟是电脑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

要是电脑的原因,公司一共买了五六台,配置都一样,其他三个人的都用着很好,没什么问题;

要是软件原因,我也没装什么其他软件,就几个正常的软件,而且都是原来用的很好的软件

楼主:
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电脑,我自己的两台笔记本都用的很好啊

网友A:
可能内存有问题,先擦金手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内存有问题,先擦金手指试试

金手指用什么擦?面巾纸?公司也没有酒精啊

网友:
小妹妹,找公司帅哥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手指用什么擦?面巾纸?公司也没有酒精啊

橡皮擦橡皮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手指用什么擦?面巾纸?公司也没有酒精啊

用擦铅笔的橡皮擦就可以了

网友B:
内存和硬盘最有可能出问题,然后就是主板

网友:
内存接触或是内存速度低速重高速用

网友:
换条内存

网友:
配置都一样,悄悄的,把内存和主板都换了。再出问题,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硬盘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夏天过热?

网友:
硬盘出问题只会7B蓝屏,其它的蓝屏基本都是内存,定屏死机一般也是内存。

网友:
如果内存可以加电压就加一点看看还会吗

网友C:
蓝屏有个错误代码的,可以查到原因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我的电脑也这样,怒了

网友:
一定是内存不稳定,曾经被折腾过

网友:
我曾经被蓝屏和重启折腾的不要不要的,大半年的时间里内存,硬盘和主板都换过,问题依旧,最后终于找到CPU身上,换一个同同型号的,终于消停了,哎

网友:
  你能做的是更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硬盘最有可能出问题,然后就是主板

内存有可能,有几次程序报出 什么内存不可读 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有个错误代码的,可以查到原因

明天碰到拍照看下错误码

网友:
重新装机,msdn i tell you下载官方原版;then,控制面板,禁止所有update项及相关服务,关闭防火墙,卸载杀软。裸奔后发现一直爽

网友D:
楼长正解,禁更新,裸奔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长正解,禁更新,裸奔爽

话说,裸奔会快很多,感觉.

楼主:
换了一根内存,目前还没发现问题,可是原本的内存条换到另一台电脑上,都不能开机了

这是开始的蓝屏代码: 0X000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片无法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