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现在在做无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6-06-04):
做BLDC电调,mosfet的控制信号是上下桥臂都用PWM,还是上桥臂用pwm,下桥臂常开切换 的控制方法?
mosfet的驱动芯片,我用的是IR2101S,原理图像这样:

上下都用的是PWM信号,相电压波形怎么不对,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画圈那地方别人都是低电平。。。。

网友A:
上桥PWM下桥ON或者上桥ON下桥PWM或者上下桥都是PWM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桥PWM下桥ON或者上桥ON下桥PWM或者上下桥都是PWM都是可以的

我的波形有问题啊,怎么回事
别人的是这样的

而且我用上桥pwm 下桥on 无法启动。。。,测stm8 复位脚 一直高低电平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