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jpg硬件测试

楼主(2016-06-04):
试了一下stm32f767 jpg硬解码,速度是软解码的3~10倍。
上面两图图像品质分别是5和12。

分辨率800*480  品质5     解码 41ms
分辨率800*480  品质12   解码 62ms

网友A:
767有JPG编码解码器了吗?说一下分辨率以及速度多少ms啊

网友:
这ST公司是要拿M的核,做出来A的性能呀~~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最小系统的板子,转一片给我,上电能用的,我验证一个解码速度,可以的话私聊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7有JPG编码解码器了吗?说一下分辨率以及速度多少ms啊

两图分别是41ms 62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最小系统的板子,转一片给我,上电能用的,我验证一个解码速度,可以的话私聊行不 ...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767zit6 板子是 STM32f429I-DISCO

网友:
很不错啊!800*480的JPG图片,解码速度这个样子挺快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767zit6 板子是 STM32f429I-DISCO

  也就是说自己买芯片替换装上去是吧,如果是的话,本来也想这样做,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所以想找个现成的板子,

那我只有自己试试或者再等等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自己买芯片替换装上去是吧,如果是的话,本来也想这样做,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所以想找 ...

买芯片换的,144脚的板要下个星期才开始画,只用RGB565可以省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芯片换的,144脚的板要下个星期才开始画,只用RGB565可以省很多。

这个STM32F767ZIT6什么价格,看了一下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TM32F767ZIT6什么价格,看了一下好贵啊

没库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库存了。。。

楼主土豪,楼主玩的东西好先进~~
还在玩F4的片子,F7仅仅折腾过DICOVERY。

网友:
  东西是不错,就是用不起呀,那么贵

网友:
Disco的板子有得买了?

网友:
原来是换的芯片,看来管脚兼容

网友:
不便宜啊,土豪技术男啊

网友:
这么NB.  竟然可以jpg硬解码的,

网友:
能用上这么贵的都是大神,
早点穿上好的鞋子,就不容易被老虎吃掉。

网友(2017-05-14):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自己买芯片替换装上去是吧,如果是的话,本来也想这样做,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所以想找 ...

神奇的宝宝上貌似有 f7xx 的空板出售,

不妨去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346987452

网友D:
你好,我使用 st 官网提供的 中断方式解码 jpg文件,耗时如下图片所示,

感觉貌似比你的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使用 st 官网提供的 中断方式解码 jpg文件,耗时如下图片所示,

感觉貌似比你的慢啊

要用DMA方式,中断方式是要慢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用DMA方式,中断方式是要慢点

使用硬件解码的 jpg,可否 实现 横竖屏显示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硬件解码的 jpg,可否 实现 横竖屏显示啊 ??

可以在  jpeg_utils.c 里面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  jpeg_utils.c 里面改

你好,已经找到了可以修改的函数,但是这个函数里面没有 x ,y 可以传入的,

static uint32_t JPEG_MCU_YCbCr420_ARGB_ConvertBlocks(uint8_t *pInBuffer,
                                      uint8_t *pOutBuffer,
                                      uint32_t BlockIndex,
                                      uint32_t DataCount,
                                      uint32_t *ConvertedDataCount)

如果使用外部传入 横竖屏地址,但是这个 dma 也不可能每次都传入 x, y 的地址啊 ??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网友:
你好,我使用 jpg的 dma 功能,显示的图片貌似比较乱,是怎么个情况 ??

jpg图片是放在sd卡里面的,sd卡工作完全正常,因为读取sd卡里面的 txt 文件显示完全没有错误,

及jpg使用中断模式显示,完全正常,只是不能够实现横竖屏显示

问题具体描述请看下面的连接说明: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707-1-1.html

网友D(2017-07-27):
你好,你这个图片文件能否发上来啊,我测试一下我的解码速度如何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这个图片文件能否发上来啊,我测试一下我的解码速度如何啊 ??

你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神奇宝宝上卖PCB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神奇宝宝上卖PCB的那个吗?

哎,你怎么又扯到那里去了啊,宝宝上面的东东,我又不打算用那个来赚钱,有人要我就出售一个,木有人就拉倒,你看看我的宝宝上面的销售级别到如今还是 2 颗心 窝,我如果想真正做的话,这么多年怎么还是2颗心 呢 ???

要是靠宝宝来生活,俺早就饿死多少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