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多个相同固定IP设备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4):
各位好:
        小弟现在做一个自动测试设备,使用PC和待测设备通过网口通信。为了提高测试效率,需要同时测试,如下图所示:

        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待测设备都是有相同的固定IP,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才能实现同时通信呢?
        或者是不同时通信,在需要通信的时候再去连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实现呢?谢谢大家!

网友:
做一个类似于nat的东西,不过工作在二层

网友:
vlan交换机,把设备端口配置为不同的vlan,切换主机所在端口的vlan则可以依次与各个设备通信。可能要清一下arp缓存。

要想同时测也行,在二层做协议,绕过arp寻址,直接填出数据帧的目的mac

网友:
不知道用UDP进行广播,然后根据MAC,试试看

网友:
一个网几个相同IP,真的可以吗?

网友:
如4楼所说,双向广播通信。你mac地址总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是需要这样的测试设备,在生产的时候DUT肯定都是同一个IP,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需要多台设备同时测试,但在测试的时候PC是需要向DUT发送命令的,这样就会有楼主位的需求,上次在论坛问过做固件的大神,大神估计没理解我的需求。
目前有种方案可以实现,买一个支持VLAN的网卡,在电脑上指定虚拟网卡的VLAN,在交换机配置每个端口绑定一个VLAN。比如VLAN为100的包转发到端口1,电脑上设定一个VLAN为100的网卡。要和端口1上的DUT通信就通过VLAN为100的网卡发包。
这个方法有个弊端,就是需要在电脑上安装支持VLAN的网卡。在其它地方看到过另外两个方案。
一个是使用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在电脑上插上多个USB转串口的线,每个串口上再接个串口转网口的模块,这样操作telnet就只需要通过串口发送,就跟普通的串口通信一样。
另外一个方案是使用STM32做NAT,电脑如果要访问端口1上的DUT,则访问它的虚拟IP,比如192.168.10.1.电脑网口出来到交换机芯片,转发给多路STM32,STM32收到报文后解析目的IP,符合自已的IP才做NAT,把目的IP更改为192.168.1.1,从另一个网口发送给DUT,DUT回应的报文也做NAT后传给PC,实现通信。
但这些方案想实现的一拖多数量比较少,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案。电脑使用普通网卡访问虚拟IP,报文进路由器后根据预设的表做NAT并打上VLAN,送到交换机,交换机根据VLAN转发到相应的端口实现通信。这种方案的好处是不需要电脑预先安装特殊网口,只需要一个特殊的路由器,再加一个普通的16或者24口交换机就可实现1拖16、1拖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