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64单片机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6-06-04):
我焊了几块PCB,中间有部分不能下载程序,老是报错,就是不能正常下载,有谁知道是我焊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下面是日志
Sat Jun 04, 2016 18:08:43: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debugger\Freescale\Kxx.dmac
Sat Jun 04, 2016 18:08:43: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xx128K.mac
Sat Jun 04, 2016 18:08:43: Connected to ST-Link/V2  Firmware V2.J24.S4 (Probe no: A4B38B7F)
Sat Jun 04, 2016 18:08:43: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Sat Jun 04, 2016 18:08:43: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Sat Jun 04, 2016 18:08:43: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at Jun 04, 2016 18:08:43: -----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
Sat Jun 04, 2016 18:08:44: 256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5.52 Kbytes/se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address 0x1FFF0000 - 0x1FFF09F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1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1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1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1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E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6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A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2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2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9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9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4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3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6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7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4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7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6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86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6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5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5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A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3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76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F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7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6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4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A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7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6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6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7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E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A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C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8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8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5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7E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A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4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8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9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FE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7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5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8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A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5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3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D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7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A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E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5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B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F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A,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B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7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1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7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C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7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2D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E9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83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B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1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9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B,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9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0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D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0,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E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1,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5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4,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E8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5,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64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6,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F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7,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F2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8,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0C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E9,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5A
Sat Jun 04, 2016 18:08:44: Warning: Too many verify errors, only the first 200 are displayed
Sat Jun 04, 2016 18:08:45: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Sat Jun 04, 2016 18:08:45: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Dxxx128K.out
Sat Jun 04, 2016 18:08:45: Un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xx128K.mac

网友A:
校验错误,一般情况是芯片坏了,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错误,一般情况是芯片坏了,换芯片吧

是焊坏的吗?这也太容易坏了吧!我焊其他单片机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这个单片机出了好几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焊坏的吗?这也太容易坏了吧!我焊其他单片机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这个单片机出了好几次了 ...

飞思卡尔的芯片焊接温度不要超过300度,不要长时间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芯片焊接温度不要超过300度,不要长时间焊接

这么容易坏啊!唉,一下子挂了好几片
多谢了

网友B(2016-08-17):
芯片 不应该那么容易焊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 不应该那么容易焊坏吧

我焊坏的尸体还在那里摆着呢,基本上确定就是因为焊接时的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导致的。

网友C:
K64是比较脆弱。我的芯片也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K64是比较脆弱。我的芯片也坏了不少。

我的第一片芯片是就是按照焊平常的芯片的方法,结果坏了!
以前基本不会因为焊接而导致芯片损坏的,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焊接温度可以控制,但是人工焊,时间 就不太好控制!管脚多 ,要拖锡,如果拖不干净,还是继续拖 ,直到干净为止,
所以 样品 人工焊接,在时间上 不好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焊坏的尸体还在那里摆着呢,基本上确定就是因为焊接时的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导致的。 ...

你是人工焊 还是机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人工焊 还是机器焊?

手工焊,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不清楚情况,而且这个焊坏的非常让人无语,SWD能够通信,就是写Flash不成功,刚开始还以为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焊,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不清楚情况,而且这个焊坏的非常让人无语,SWD能够通信,就是写Flash不成 ...

找飞思卡尔技术支持 深入 分析一下原因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容易坏啊!唉,一下子挂了好几片
多谢了

不客气啊,生产的时候需要烧录器可以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