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约束就是 改变 逻辑器件和连线的在FPGA上的位置?

楼主(2016-06-04):
时序约束除了 改变 逻辑器件和连线的在FPGA上的位置 ,(通过位置进一步改变了 时序性能)
不会对FPGA产生 其他什么物理上的改变了吧 ?

网友A:
你这不是废话是什么?芯片除了会冒烟,不会发生别的变化。

网友B:
FPGA芯片内部,各个门电路的延迟时间基本是一样的,或者说厂家肯定清楚,所以当你需要特定延迟的时候,厂家通过修改器件的物理位置,保证关键时序能够满足作者的延迟时间要求,所以说,改变调用器件位置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案。至于其他的方案,估计都是厂家的商业机密,不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废话是什么?芯片除了会冒烟,不会发生别的变化。

呵呵,我是说 是不是除了改变 所实现的各种电子器件的位置,还有别的什么方式 造成了延迟的改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芯片内部,各个门电路的延迟时间基本是一样的,或者说厂家肯定清楚,所以当你需要特定延迟的时候,厂家 ...

嗯,别的方式就是有,也不说,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别的方式就是有,也不说,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fpga没有你想象中的神秘。所有厂商都是大同小异。布线盘采用一种Pass Gate晶体管结构,估计是NMOS+PMOS,SRAM+反相器(仅需要2个晶体管)驱动。厂商也只能保证最坏时间,布线器其实就是用最小生成树去摆放布线,Seed就是生成树的初始节点而已。至于硬IP,则是厂商设计或购买的,你只有使用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