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品牌的PLC是支持CAN总线通信的?

楼主(2016-06-05):
之前控制伺服电机时,用的西门子s7-1200系列的CPU1214,向驱动器发脉冲控制电机转动,并通过高速计数器从驱动器读取脉冲数,从而确定电机位置。

最近在做的项目需要控制7个伺服电机,而西门子的PLC最多只有6个脉冲输出口和6个计数器。

因此想采用CAN指令控制的方式,但是西门子似乎没有支持CAN总线通信的模块。

那么请问有哪些品牌的PLC能够支持CAN通信?国产或进口的都可以。

网友A:
有第三方的can转profinet通讯模块,可以用于1200PLC

网友B:
楼主想要有什么功能?TCP转CAN吗?

网友:
台达 施耐德 贝加莱

网友:
无锡信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有什么功能?TCP转CAN吗?

CAN总线通信的功能
功能可以是PLC的CPU模块自带的,也可以是扩展通信模块提供的

网友:
第三方的有转的吧

网友:
运动控制器、控制卡,很多都支持can啊,,,比如雷赛http://www.szleadtech.com.cn/good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第三方的can转profinet通讯模块,可以用于1200PLC

谢谢。
这个我查过了,只支持CAN2.0A协议,还不支持CAN2.0B。

网友:
两个PLC通信控制多个轴

网友C:
伺服不是还有其他协议的嘛  非要上CAN  总线  ,实时性很高?

网友:
台达的支持。国产信捷也有支持的型号。

网友:
思创公司

网友:
三菱的可以

网友:
台达的可以

网友:
三菱的,或者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是还有其他协议的嘛  非要上CAN  总线  ,实时性很高?

主要是因为现在用的伺服所提供的指令控制方式只有RS232和CAN这两种,而RS232只能一对一,所以要用CAN

网友:
施耐德的一般都带can

网友:
ifm 我们一般用这家的,还行

网友:
倍福,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