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里面的keep out层不会被开窗吗?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05):
下图这种封装的KEEP OUT LAYER我通常都是删除的,因为10年前板厂说不可以这样

通常我们放固定孔或者开槽都是用这个层划线

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封装方框以及定位原点使用keep out layer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不会被开槽

多谢解惑,已知晓:
矩形框是为符合IPC-7351而设置的,其中Mechanical13用于代表元件封装本体外形,Mechanical15用于表示囊括元件外形(包括管脚)所需的最小矩形(用于在设计初期估算PCB面积)。

网友:
大哥,这个不是在KeepOUT啊
Mechanical也是这个颜色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keepout

网友:
这个不是在keepout层,在Mechanical层。
另外请教下,绿色的Mechanical层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豁然开朗

网友:
你可以设成不同颜色以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