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驱动

楼主(2016-06-05):
DS18B20的驱动文件芯片用的STC12C5A60S2
网上找的大多都是51的,由于时钟不对用不了的同学可以用这个

网友:
确实,DS18B20的时序非常关键,特别是写字节的时序。

网友A:
硬件越简单,软件越复杂。当初调这玩意花了半个月,软延时很麻烦,还是用定时器延时精准

网友B:
最好脱离时钟,留个延时函数,让用的人自己去吧延时函数实现就行了。不用针对某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脱离时钟,留个延时函数,让用的人自己去吧延时函数实现就行了。不用针对某款单片机。 ...

里面有一个软件延时函数,并且给出了延时时间 这样移植的时候 只要根据系统时钟计算一下延时函数的时长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越简单,软件越复杂。当初调这玩意花了半个月,软延时很麻烦,还是用定时器延时精准 ...

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占用一个定时器总感觉有点亏啊

网友:
注意读写时序,这是关键的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占用一个定时器总感觉有点亏啊

看资源,实在没有多余定时器,只能用软延时

网友(2016-07-08):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是单总线,接了5只传感器,并且支持ID自动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