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设计雕刻机都是采用机加零件,而不用铸铝

楼主(2016-06-05):
为什么大家设计雕刻机都是采用机加零件,而不用铸铝?

网友:
成本摆在那里啊

网友:
那不得贵死了

楼主:
如果走量的话,铸铝应该更便宜

网友:
铸铝是要开模具的,数量少的话不划算吧。

网友:
铸件要专门去开模,不仅贵还麻烦。
量大另说

楼主:
像莫大这种,出货上千台的,铸铝更有优势才对,莫大不这么做,有隐情?

网友:
机加工精度高

网友:
机加件灵活一些,综合成本低一些。铸出来的东西,也需要机加走一遍。很多高精度的机床,架子都是铸铁的。

网友:
图样图森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走量的话,铸铝应该更便宜

走量整体成本高,分摊到单个的成本低。谁能保证有产品有很多订单呢?如果只有几件产品的订单,当然是机加工方便又便宜。

网友:
土豪还有做了木模搞铸铁支架的

网友:
铸造后还得机加

网友:
大家都是玩,做一台两台的。机加工合适嘛。

网友A:
铸铝的单件制造成本高,需要开模,但批量制造就更有优势。
铸铝有很多优点,精度高,床身刚性好,装配工艺好等优点

机加工的雕刻机安装零件要多很多,零件的尺寸精度都有误差,累计装配定位误差要大得多,零件连接存在缝隙,装配需要螺栓螺钉紧固件,紧固件应力集中,应力集中在螺栓上受力后易产生弹性变形。因此组合床身刚性较差,要加工硬度较高的零件时,会产生振动,这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组合床身龙门式的,一般只能加工塑料,PCB,亚克力板,木头 ,这种材料, 如果是十字滑台的话会好些,若要加工铝材,主轴转速要高,下刀深度不是很大也问题不大。

铸铝床身就不一样咯, 加工铝材还是相当稳的, 若是铸铁床身的话,结构好的话,加工钢件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组合床身的优点就是,方便拆装和包装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消失模具应该好做吧       单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铝的单件制造成本高,需要开模,但批量制造就更有优势。
铸铝有很多优点,精度高,床身刚性好,装配工艺 ...

撇开结果是否正确不说,但从分析观点来讲分析的很到位啦,谢谢!量能跟得上的话,看来还是铸铝更胜一筹!不知莫大是否看到这个帖子,能来个总结性发言?

网友:
这么大一件,模具费不便宜,10来万吧。然后,你给铸造厂下单,一次就要铸造几千个,人家才给你开工做。这样的话,搞个雕刻机,你就得先在模具费上花一笔,然后再弄个很大的仓库来存储铸造好的机架。

然后用机加工呢,就可以收到10台订单,就让机械厂做10台的件。反正你去铝材店进料,一公斤人家也会卖。。。所以你只要有个房间能放下10台机器,就可以开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雕刻机会不断的出新版本,升级。所以机械配件不能库存太多。。不然一升级,之前那些配件就要称斤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