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坏了,懂行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6-06-06):
一个2010年入手的联想笔记本。近来开机后十来分钟就会自动关机。开始怀疑是温度过高,给CPU加了硅胶,还下了鲁大师测温,发现CPU温度也不是很高,还没有到70度就自动关机了。那就排除了CPU温度的问题,又检查了内存,怕内存松或内存条金手指氧化了。结果还是不行,换了新的还是不行。
而且每次自动关机后,第一时间开不了机。要等一会才可以开机。有点像器件温度过高,但用鲁大师测的话,又没有在自动关机前都没有发现有温度特别高的器件。昨天实在是搞它不定了,拿去联想店维修,结果说主板坏了,要700块,真是日了狗了。实在是气不过,不修了,看下坛里不有有懂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自动关机是指按照正常关机还是卡死或者蓝屏?你可以用PE系统试试看还关机么

网友B:
和我笔记本当年的症状一模一样,维修店老板直接给换了一对CPU供电的MOS管,然后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是指按照正常关机还是卡死或者蓝屏?你可以用PE系统试试看还关机么 ...

一般都是自动关掉了,有时会卡死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笔记本当年的症状一模一样,维修店老板直接给换了一对CPU供电的MOS管,然后满血复活 ...

知道是哪个管子吗?我回去也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哪个管子吗?我回去也检查一下。

你看看手画的红色框框中的MOS管吧,就是那种铁盖子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手画的红色框框中的MOS管吧,就是那种铁盖子的MOS管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哪个管子吗?我回去也检查一下。

这个就是当时换下来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当时换下来的MOS管

知道什么原因吗?MOS管老化了供电不足?

网友C:
楼主风扇出风口清理过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吗?MOS管老化了供电不足?

不知道原因,那家伙说MOS管软击穿了,这个对我来说倒是一个新鲜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风扇出风口清理过没

有清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原因,那家伙说MOS管软击穿了,这个对我来说倒是一个新鲜词

的确没有听说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自动关掉了,有时会卡死在那里。

那很有可能主板原因哦,我以前的也是总卡死,最后是主板原因,你去联想维修店他们肯定直接给你换个完整的,不会给你修的。你可以去专门修理电脑的地方,他们有2手主板,淘宝就有300这样的;

软击穿以前论坛组织的四轴活动的那个小四轴就经常发生,就是测量Rds,Rgs电阻还是很大,但是跟其他几路的值都不一样,还不是完全的击穿电阻很小,但是会导致风扇自动在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有可能主板原因哦,我以前的也是总卡死,最后是主板原因,你去联想维修店他们肯定直接给你换个完整的 ...

回去再检查分析一下吧,如果换块主板700块钱的确不值得修。

网友D:
3楼厉害,不知商家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买个福禄克热成像仪,给主板通电,应该能找到故障

网友:
直接买块二手主板换上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不是满大街修本本的么

网友:
别修了,我的自己换块主板修好了好不是丢在哪里,整机卖了也不值700

网友:
主板上的某个芯片虚焊了,主板热胀冷缩导致的BGA芯片接触问题,估计补焊下BGA芯片可以搞定当然还得去电脑维修店做费用1-3百。第二个方案直接去淘宝置换主板300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楼厉害,不知商家收了多少银子

200大洋还是很良心的,一年后又是同一个地方坏了并且CPU也挂了,他又收我200换i3-390的cpu,并且换mos

网友E:
》》》"每次自动关机后,第一时间开不了机。要等一会才可以开机"
肯定是热故障,
直接摸着接近CPU的热管,看一下是不是很热吧。摸出风口的散热片不一定准确,因为它并没有直接接触CPU.

你或者进入BIOS,一直等,看死机不。用这个可以排除是否软件原因

网友:
09年的神舟上次开不了机器,电脑上叠电脑,好像也是电源坏了,收我400块

网友:
2010年的机器,该换新了,你不觉得慢吗

网友:
我的东芝笔记本也是一样的毛病,没解决。有资料说要换CPU供电电容的。没时间弄了。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也就昭阳的可以,其他都和垃圾的。

网友:
我去年好像也是同样的问题,淘宝花了200多修的,坚持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自动关机后,第一时间开不了机。要等一会才可以开机"
肯定是热故障,
直接摸着接近CPU的热管, ...

试过进BIOS也死机。不过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搞它,还有一台台式机顶着。

网友:
2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6-08-14):
碰到过显卡没用联系官网的驱动,随机关机重启的的,重装显卡驱动也不行,后来安全模式下删除显卡驱动,再装原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