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88的LED点阵小闹钟

楼主(2016-06-06):
ATMEGA88PA驱动16*5点阵用于显示时间。
具有时间微调功能。
闹铃响起时,音量从小到大。
可太阳能充电。
电路的特殊之处在于用了BL8506电压检测芯片,使得电池电压达到3.3V才给单片机供电。
将此闹钟放于窗口处,就可以不管它了,晚上看时间也很方便。
白天环境光太强的时候是看不清的。

板子为单面板,焊接LED之后,纵向的线条需要用细铜丝在LED引脚上方焊接,
注意不要与下方横向PCB铜箔短路。

(电路的图片传错了,已更正)

网友A:
屏幕前贴张白纸,显示效果会好点

网友:
这手工只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前贴张白纸,显示效果会好点

的确会好看些,只是亮度有所下降。

网友:
还自制线路板,

网友B:
硫酸纸覆盖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硫酸纸覆盖表面

的确看起来舒服些,2楼也说了。

网友:
不错,还有太阳能。

网友C:
工作电流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流大概多少?

没仔细测过,估计0.1mA左右。
先前做了一个用了快一年了,只要放在窗口就没问题。放屋里太久了会没电。

网友:
DIY线路板的功夫不错呀

网友D:
0.1mA电流?不会这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mA电流?不会这么低吧

具体值没测,这是估计的晚上LED最低亮度时系统的总电流,而且是一直显示,能看清时间的。
如果实在怀疑,建议照着做一个。
在暗处点亮一个普通贴片LED其实只需要uA级的电流。

网友D:
晚上LED用uA级电流是可以的,白天恐怕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LED用uA级电流是可以的,白天恐怕看不清了

是啊,白天可以看手机。或者按一下按键,亮度会提高,10秒后自动恢复到低亮度。
所以这钟主要是方便晚上看时间。

网友:
这个顶一个,自己做的板

网友:
支持啊,以前也想过用0805  或更小的LED做点阵屏玩,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折腾,支持你,手艺不错
不过你的板上缺少RTC,掉电不会保存吧?

网友E:
优化的话,加上RTC  如DS1302  ,用LED专用IC 如TM1623  TM1623  TM1628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化的话,加上RTC  如DS1302  ,用LED专用IC 如TM1623  TM1623  TM1628之类的

没有外接RTC,因为觉得没必要,而且成本、功耗、体积也上去了。
除非连续几天见不到一点阳光,否则它就不会掉电。
LED专用驱动芯片也不合适,首先是功耗,然后是这个电路一般的芯片驱动不了,因为我这种排列的LED驱动起来比较怪异。
RTC和专用驱动芯片应用于客厅内,白天也需要看时间的地方,我用DS3231和ULN2803做了个,靠机顶盒的USB供电:

这个闹钟若要优化,我觉得应该把单片机换作MSP430,更加降低功耗。

网友:
新版本做的NB!!
效果蛮好的!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硫酸纸覆盖表面

是个好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外接RTC,因为觉得没必要,而且成本、功耗、体积也上去了。
除非连续几天见不到一点阳光,否则它就不 ...

也来个音频驻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来个音频驻波显示?

貌似很久以前有人做过,不过我对这个没啥兴趣.千千静听里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很久以前有人做过,不过我对这个没啥兴趣.千千静听里就有.

坛里弄的比较好的没几个,只是有个现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