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理钢网上残留的锡渣?

楼主(2016-06-06):
如题,每次清理不掉,第二次用的时候电阻跟电容都跟上了鸡血似的,一加热就跳不见了!

网友:
用耐腐蚀牙刷蘸洗板水或者天那水刷洗。

网友:
酒精   各种润滑油都行

网友A:
之前,咨询过很多贴片厂家客户,他们都是用布沾着清洗剂(也可以用小瓶装着喷雾),再擦干净就好了,你也可以用乙醇、酒精试试,不过效果没用清洗剂好。

网友:
我是用乙醇(分析纯)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10块钱一瓶,喷着很爽

化油器清洗剂,居家必备,不要在室内喷

网友:
用酒精,也用过电子清洗剂~

网友:
超声波 清洗.  又干净有快.

网友:
用布沾着无水酒精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咨询过很多贴片厂家客户,他们都是用布沾着清洗剂(也可以用小瓶装着喷雾),再擦干净就好了,你也可 ...

不行啊,还是跳啊,我洗完之后再用的时候,在加热的时候电阻电容就会跳飞了!

网友:
洗板水+毛刷,衛生紙擦一擦,最後用空壓機噴一下就很乾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跳啊,我洗完之后再用的时候,在加热的时候电阻电容就会跳飞了! ...

是不是预热没做好,查下各方面原因

网友:
用酒精就可以

网友:
你好从170以下就放上去,让它有个简单的预热时间,温度高了一放上去肯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预热没做好,查下各方面原因

用钢网第一次贴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只要钢网用过了,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再用,就会出现,有的整个板子电阻电容全飞了,太影响效率了

网友:
你还是换锡膏吧。估计是锡膏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