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SM的高频注入法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看关于PMSM高频脉冲注入法的文献,希望了解无霍尔PMSM中高频脉冲注入法的具体实现方法,希望各位大神给予知道,或者提供具体能够实现的
文献(不完全谈论理论知识,最好包括具体IC如何实现)。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高频脉冲注入实现PMSM工作时的3相电压波形,希望贴出来给予学习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谁会闲的吃饱了免费给你贴的,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谁会闲的吃饱了免费给你贴的,洗洗睡吧

你可以不说话,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是给位分享、学习、讨论的地方,我秉着这样的精神,你看不惯可以gu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不说话,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是给位分享、学习、讨论的地方,我秉 ...

果然只有我这种热心肠来点醒你,连个回帖的都没有,已经说明问题了。不听建议拉倒,老衲尽力了,施主请自便。

网友:
人家吃饭的东西你都拿走了 让人怎么活

网友B:
给你看看脉振高频注入的电机电流波形吧,包括初始位置辨识,高频注入低速运行,以及和中高速观测器的切换

网友:
楼上一定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脉振高频注入的电机电流波形吧,包括初始位置辨识,高频注入低速运行,以及和中高速观测器的切换 ...

你这个和我的脉动注入法波形和过程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脉振高频注入的电机电流波形吧,包括初始位置辨识,高频注入低速运行,以及和中高速观测器的切换 ...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相电压波形,我看下,稍微清晰点的,谢谢

网友D:
看波形其实没啥用处,关键还是里面的算法~~我记得阿莫里有个帖子里有网友贴了老外驱动的高频注入波形,比较清晰,希望lz能够从波形中领悟到真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相电压波形,我看下,稍微清晰点的,谢谢

相电压没采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和我的脉动注入法波形和过程一模一样

真的?你是用于哪个领域?我这个用在了家用电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你是用于哪个领域?我这个用在了家用电器上

原来也是打算用在家用电器,后来没有实际用

网友:
这种比较核心的东西确实不好学呀,无论从难度和方法上都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你是用于哪个领域?我这个用在了家用电器上

你的这个用在空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用在空调吗?

给一个公司做的方案,不知他们最后采用没

网友B:
哪有。小虾小蟹一只

网友E(2016-09-06):
引用 网友B:
哪有。小虾小蟹一只

初始位置检测那部分的波形里看着没有高频注入,能简单说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F(2016-10-20):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脉振高频注入的电机电流波形吧,包括初始位置辨识,高频注入低速运行,以及和中高速观测器的切换 ...

请问你使用的高频注入法得到delta后使用的是基于凸极跟踪的还是PLL得到角度和速度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仿真PLL没有成功,可否提点一下?

网友:
利用电感特性区分轴

网友:
如果没有电感特性区分,就强制注入电流来产生区分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属于严重伸手党,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其实没啥用处,关键还是里面的算法~~我记得阿莫里有个帖子里有网友贴了老外驱动的高频注入 ...

哪个帖子啊?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始位置检测那部分的波形里看着没有高频注入,能简单说下原理吗?谢谢! ...

那个正弦波就是,高频的,可能在图上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使用的高频注入法得到delta后使用的是基于凸极跟踪的还是PLL得到角度和速度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 ...

用的是PLL的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B:
相电压没采过啊。。。

相电压怎么采,电路上最多采个线电压吧

网友G:
大牛!你的PLL是用如下图的方式吗?其中的BPF你的截止频率怎么设计的?我的仿真发现BPF的频率不能按论文中设置为900-1000的,设置为150-1100就没有问题了。甚至直接用LPF设定为1100也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牛!你的PLL是用如下图的方式吗?其中的BPF你的截止频率怎么设计的?我的仿真发现BPF的频率不能按论文 ...

发现自己慢慢的能看懂这个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发现自己慢慢的能看懂这个图了.

那你快能做出高频注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快能做出高频注入了!

没那么简单,我现在还在搞PI参数.还早着了.

网友(2017-02-09):
高频注入和谐波注入是一样的吗?

网友I(2017-11-01):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其实没啥用处,关键还是里面的算法~~我记得阿莫里有个帖子里有网友贴了老外驱动的高频注入 ...

谁可以帮忙找到这个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谁可以帮忙找到这个帖子

没找到,只是有点印象,好像是英飞凌的做的洗衣机方案,视频里的波形其实也是一闪而过,只是看着和我做的差不多,所以有点印象!!
6楼的朋友已经把波形贴出来的,差不多也就这样了。看看就好,做的稳定还是要靠内在的东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只是有点印象,好像是英飞凌的做的洗衣机方案,视频里的波形其实也是一闪而过,只是看着和我做的 ...

谢谢,
也给一个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只是有点印象,好像是英飞凌的做的洗衣机方案,视频里的波形其实也是一闪而过,只是看着和我做的 ...

TANG兄有无联系方式啊?也许有机会合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