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自定义USB数据传输,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速度高达1MByte

楼主(2016-06-06):
功能简介:
1,自定义USB协议实现数据传输,采用Bulk传输模式,两个Bulk端点,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2,PC端驱动支持Windows,Linux,Mac,Android,树莓派,除了安卓之外,其他的代码为同一套代码,只需要在不同的系统下重新编译即可;
3,非常简单的USB接口,只需要更换PID和VID即可使用在自己的系统中,PC和单片机端单次收发数据最大可达64KByte;
4,安卓端支持USB设备插拔检测,插入设备之后自动弹出授权对话框授权,拔出设备之后可以通过回调函数方式通知上层应用;
5,所有源码全部开放,毫无保留,程序逻辑清晰,注释清楚详细;

部分系统实测图:

代码构成简介:
为方便移植管理,USB底层数据传输封装成了一个名为USBTransmit的库,当然这个库也会提供全部源码,上层应用基于这个库实现USB设备的管理和数据收发即可;
USBTransmit库接口定义如下:
#ifndef __USBTRANSMIT_H__
#define __USBTRANSMIT_H__

// Device endpoint(s)
#define EP0     0x00
#define EP1_IN  0x81    //wMaxPacketSize:   64        Bulk
#define EP1_OUT 0x01    //wMaxPacketSize:   64        Bulk

int USBScanDevice(int usb_pid,int usb_vid);
bool USBOpenDevice(int DevIndex);
bool USBCloseDevice(int DevIndex);
bool USBCheckDevice(int DevIndex);

bool USBBulkWriteData(int DevIndex,int pipenum,char *sendbuffer,int len,int waittime);
int USBBulkReadData(int DevIndex,int pipenum,char *readbuffer,int len,int waittime);
bool USBIntWriteData(int DevIndex,int pipenum,char *sendbuffer,int len,int waittime);
int USBIntReadData(int DevIndex,int pipenum,char *readbuffer,int len,int waittime);
bool USBCtrlData(int DevIndex,int requesttype,int request,int value, int index, char *bytes, int size,int waittime);

#endif

设备扫描打开关闭使用USBScanDevice,USBOpenDevice,USBCloseDevice函数,数据传输使用USBBulkWriteData,USBBulkReadData函数,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这个是C/C++版本的上层代码:
// USBTransmitTest.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fdef OS_UNIX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else
#include <Windows.h>
#endif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USBTransmit.h"

#define USB_VID     0x0483
#define USB_PID     0x571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DevNum;
    //单位为包
    int DataNum = 500;
    //每次传输的数据字节数,该参数必须和单片机中的参数完全匹配,该参数不能大于或等于64K
    int PacketSize = 32*1024;
    int DataNumIndex = DataNum;
    int ret;
    char *pReadDataBuffer = (char *)malloc(PacketSize);
    char WriteDataBuffer[8];
    //扫描设备连接数,需要初始化
    DevNum = USBScanDevice(USB_PID,USB_VID);
    printf("设备连接数为:%d\n",DevNum);
    //打开设备0
    if(USBOpenDevice(0)){
        printf("打开设备成功!\n");
    }else{
        printf("打开设备失败!\n");
        getchar();
        return 0;
    }
    DataNumIndex = DataNum;
    //告诉设备即将要读取的数据包数
    WriteDataBuffer[0] = DataNum>>24;
    WriteDataBuffer[1] = DataNum>>16;
    WriteDataBuffer[2] = DataNum>>8;
    WriteDataBuffer[3] = DataNum>>0;
    //高速设备每包数据的长度
    WriteDataBuffer[4] = PacketSize>>24;
    WriteDataBuffer[5] = PacketSize>>16;
    WriteDataBuffer[6] = PacketSize>>8;
    WriteDataBuffer[7] = PacketSize>>0;
    ret = USBBulkWriteData(0,EP1_OUT,WriteDataBuffer,8,100);
    if(ret){
        printf("写数据成功!\n");
    }else{
        printf("写数据失败!\n");
        getchar();
    }
    printf("正在测试读数据速度,请稍候...\n");
    //获取起始时间
#ifdef OS_UNIX
    struct timeval StartTime_t,EndTime_t;
    long long  StartTime,EndTime;
    double dfFreq = CLOCKS_PER_SEC;
    gettimeofday(&StartTime_t,NULL);//开始计时
#else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StartTime,EndTime;
    double dfFreq;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取得高精度运行计数器的频率f,单位是每秒多少次(n/s),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取得高精度运行计数器的数值
    StartTime = litmp.QuadPart; //开始计时
#endif
    //循环读取数据
    do{
        ret = USBBulkReadData(0,EP1_IN,pReadDataBuffer,PacketSize,100);
        if(ret != PacketSize){
            break;
        }else{
            DataNumIndex--;
        }
    }while(DataNumIndex > 0);
    if(DataNumIndex > 0){
        printf("读数据失败!\n");
        getchar();
    }else{
        printf("读数据成功!\n");
    }
    //获取结束时间并打印输出耗时和速度
#ifdef OS_UNIX
    gettimeofday(&EndTime_t,NULL); //终止计时
    StartTime = StartTime_t.tv_sec*1000000+StartTime_t.tv_usec;
    EndTime = EndTime_t.tv_sec*1000000+EndTime_t.tv_usec;
#else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取得高精度运行计数器的数值
    EndTime = litmp.QuadPart; //终止计时
#endif
    //打印输出读数据速度
    printf("-----------------------[url=http://www.embed-net.com]www.embed-net.com[/url]-----------------------\n");
    printf("读数据字节数: %d MBytes\n",(DataNum-DataNumIndex)*PacketSize/(1024*1024));
    printf("读数据消耗时间: %f s\n",(EndTime-StartTime)/dfFreq);
    printf("读数据速度: %.3f MByte/s\n",(DataNum-DataNumIndex)*PacketSize/((EndTime-StartTime)/dfFreq)/(1024*1024));
    printf("-----------------------[url=http://www.embed-net.com]www.embed-net.com[/url]-----------------------\n");
    //释放动态分配的内存空间
    free(pReadDataBuffer);
    //关闭设备0
    ret = USBCloseDevice(0);
    if(ret){
        printf("关闭设备成功!\n");
    }else{
        printf("关闭设备失败!\n");
    }
    getchar();
    return 0;
}

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9-1-1.html

网友:
需要金币

网友:
感觉搞USB的都是很NB的。

网友A:
有点疑问,如果是USB_FS,  按照USB规范,一秒1000次,每次最大1023字节,  那么应该最高速是1.023M字节       这里是1.09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问,如果是USB_FS,  按照USB规范,一秒1000次,每次最大1023字节,  那么应该最高速是1.023M字节     ...

不知道你这个是个什么算法

网友:
能上传论坛不?

网友:
期待上传到论坛,学习下

网友:
源码能否传到这来?下载方便点

网友:
好东西,就是希望分享过来,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问,如果是USB_FS,  按照USB规范,一秒1000次,每次最大1023字节,  那么应该最高速是1.023M字节     ...

USB_FS,一次最多不是64字节么。

网友:
强,默默的赞一个

楼主:
好东西,当然需要付出点代价
我调试程序也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牛X!非常强悍,非常感谢!

网友B:
200金币,希望在楼主的坛里发水帖不要被封号啊》
我正努力回帖升级中。。。
估计也要发到手抽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金币,希望在楼主的坛里发水帖不要被封号啊》
我正努力回帖升级中。。。
估计也要发到手抽筋吧 ...

等你好消息了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资料,楼主厉害

网友:
收藏,有备无患

网友C(2016-12-02):
最近要做STM32和A20的USB通信,楼主的这个正好用得上。已经在楼主网址花20块钱买好了源码;需要的去买吧,20块钱也不贵;就不传播了

网友:
好东西,也不贵。需要的时候,能省很多时间。支持。

网友:
1M 2.0全速要榨干...

网友:
大哥,搬一个过来嘛,那儿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要做STM32和A20的USB通信,楼主的这个正好用得上。已经在楼主网址花20块钱买好了源码;需要的去买吧,2 ...

感谢支持!这些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我想可以节约很多时间,若能节约一天的时间,我想价值再怎么也不止20是吧
收点小钱,作为维护论坛的费用,没指望靠这个赚钱的,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 元 真的不多。 给一个打字员 20 元 钱 , 都未必能 把代码输入完成!

顶LZ !

感谢理解!

网友:
有人在产品中用了吗?

网友:
用SDIO WiFi也可以 Marvell8801

网友(2017-02-08):
记号记号,要用来找

网友:
记录一下,用得着时再来买

网友(2017-03-23):
请问自定义USB数据传输才1MBye, 与 高速传输、全速传输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2,PC端驱动支持Windows,Linux,Mac,Android,树莓派,除了安卓之外,其他的代码为同一套代码,
只需要在不 ...

能否共享一下源码?谢谢

网友:
协议栈自己写的!膜拜

网友:
既然是bulk传球,为什么每帧限定64bytes?

网友E:
既然是bulk传输,为什么每帧限定64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bulk传输,为什么每帧限定64bytes?

USB协议就是这样定的,高速USB端点大小可达512,全速USB只有64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B协议就是这样定的,高速USB端点大小可达512,全速USB只有64

你用的F4,我以为你用的它的高速U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F4,我以为你用的它的高速USB

我有高速传输方案,需要可以加我,188298598

网友(2017-06-26):
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9-1-1.html  楼主你好,这个网页无法访问,请问哪位下载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网址?

网友:
你的淘宝店的地址是?

网友:
全速usb自定义传输,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