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 lora显示报头模式数据接收失败

楼主(2016-06-06):
用在抄表行业里的lora无线通信,在显示报头模式下数据接收失败的问题。

集中器中(发方)lora芯片(1278)的配置参数为  SF 9、 频率 475MHz、 带宽 250k 、CR(编码率) 4/7、 带CRC校验、前导码长度6
表头(收发)lora芯片(1278)的配置参数为  SF 9、 频率 475MHz、 带宽 250k 、CR(编码率) 4/7、 带CRC校验、前导码长度6

发方通过隐式模式下发约7s 时钟唤醒数据,之后在第8秒钟用显示报头模式发送一包控制命令数据。

收发在隐式模式下接收唤醒数据包数据,收到数据后,立马切换为显示模式接收控制命令数据包。

结果是,能正确接收到隐式数据包中数据,但无法正确接收到显示模式数据,显示模式数据内容完全错误,crc校验也是失败的。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没配置对,但除了上面的参数 还有那些参数需要配置的呢,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侠知道的,麻烦指导下,小弟感激不尽!!

注:集中器(发方)其他公司提供的。

网友:
帮顶,清风大侠

楼主:
碰到熟人了

网友A:
绑定,调好了分享一下

给你个参数配置表

网友:
最近准备也搞搞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绑定,调好了分享一下

给你个参数配置表

同学,这个表是用什么工具配置的呢,能将工具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这个表是用什么工具配置的呢,能将工具上传吗。

已经上传了

网友B:
感谢大侠,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侠,非常感谢。

不用谢,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我是菜鸟

你这个文档计算发射时间很好用呢,以前一直没弄懂各种 SF  BW 配置下需要的发射时间,用你这个文档一计算就很清楚,Very Good!

楼主:
感谢各位同行的关注,问题找到了,和大家分析下经验。

之前的定位没错,是收发双方驱动配置的问题,发方配置了RegModemConfig3寄存器中LowDataRateOptimize位,该位在符号长度大于16的时候才需要配置,目的是增加信号的鲁棒性,提高抗干扰能力,如果该发方配置了该位,收发一定要配置,否则会出现我遇到的这种问题。手册原文如下:

网友:
关注,正准备用LORA做个项目。

网友(2016-10-15):
群里的大神清风啊?

网友:
我也在弄sx1278,qq645860010,可以的话一起交流下制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