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4AS,外部中断进入要不要在读下管脚信号

楼主(2016-06-06):
如题,做过流保护,使用外部中断进入后读下管脚状态低动作,否则不动作,此时检测不灵敏,如果不读的话,很灵敏,有时候保护一下后就不断进入保护状态,是不是那是使用不正确,请大家指教

网友:
目测是有毛刺,信号抖动了。解决的话,无非就是硬件低通(104)、软件低通(延时均值),代价就是响应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