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笔记本开机慢,有时候关机蓝屏,有时候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6-06-06):
12年初买的华硕A43笔记本,CPU:i5-2450M,内存:8G,显卡:GT630M(2GB)。刚开始买来的时候确实感觉速度如飞,win7开机只要10多秒。后来用久了开机就变得很慢了(1到2分钟吧),但是开机后,运行程序并不慢,貌似关机也比较慢。重装系统后开机依然不快。去年给它安加装了个固态硬盘,系统就装在固态硬盘上,又回到了开机10来秒。但是好景不长,大概两个月后,又变慢了(1-2分钟),重装系统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关机的时候经常在某个画面卡住几分钟不懂,然后就蓝屏了。 以为里面灰尘多了我按照网上的拆机教程拆开来,发现并没有什么灰尘。清洁力一番,还给CPU涂了层硅胶,然并卵。最近这两个月,候电脑开着,在不进行任何操作的条件下,有时候大概几个小时不等会自动关机。确定是关机而不是休眠了,因为我下次开机的时候,Windows会提示上次Windows未正常关闭。哪位大哥对这方面比较熟悉或者有类似经历的,请给我说说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机器供电有问题
要么电源适配器不行了,还好办,换个也不贵
要么主板上DC-DC不行了,这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机器供电有问题
要么电源适配器不行了,还好办,换个也不贵
要么主板上DC-DC不行了,这就麻 ...

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拔掉适配器用电池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