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控制,求解脱!

楼主(2016-06-06):
有玩过3相步进电机的大神么,过来指点下。之前玩过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想把程序移植到三相上面去,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据说三相电机的相位相差120度,于是乎我就修改了输出PWM的脉宽值,这样做行么?还有其他地方要改的么?求大神指点啊!小弟菜鸡一枚!求拯救,求解脱啊!
         TIM2->CCR1 =          SinDataA[MotorPositionPointer]>>2;
         TIM2->CCR2 =          SinDataA[MotorPositionPointer+120]>>2;
         TIM2->CCR3 =          SinDataA[MotorPositionPointer+240]>>2;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三相步进电机就跟三相异步电机似的,只不过是每发一个脉冲走一个角度,以前不是很多做三相步进驱动都是用的模拟法,DAC输出三相spwm,然后用555之类的调制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三相步进电机就跟三相异步电机似的,只不过是每发一个脉冲走一个角度,以前不是很多做三相步 ...

实际上却不行哦,不知道哪里搞错了。你有玩过3相步进电机吗?你的头像暴漏你是DOTA玩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却不行哦,不知道哪里搞错了。你有玩过3相步进电机吗?你的头像暴漏你是DOTA玩家! ...

dota不玩好多年了,头像是以前弄上去的,给你个有价值的论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yg9XzLjn5fSNmVYtYK
你貌似不是专业搞电机控制的????
以前国内做的三相步进都跟这个论文里面的讲的一模一样,说白了就是三相SPWM,国内用这个论文里面的这套东东做的东西还挺好用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

我现在也在做三相步进,不过改作数字的了用矢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ta不玩好多年了,头像是以前弄上去的,给你个有价值的论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n3FqQp8w ...

刚接触电机10天左右,之前玩了2相的,现在换三相,赶紧就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电机10天左右,之前玩了2相的,现在换三相,赶紧就不会了!

你可以研究研究我给你的这个文档,一定很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电机10天左右,之前玩了2相的,现在换三相,赶紧就不会了!

两相的玩玩可以,要做好也不容易的哦,现在商用的都加上了磁链跟踪,电机参数自识别,震荡抑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研究研究我给你的这个文档,一定很有收获的

嗯嗯,好的,正在研究,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