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相关介绍及问答,正式接单!

楼主(2016-06-06):
感言:板子收到了,只要补上几个IC及相关的器件,很快就能开始调试,这是多么快感的一件事(不用无用无尽的找电阻电容及眯着眼睛强迫着颈椎勾着头一个一个夹着焊)今天以经成为现实,大量的节省了工程师的时间(节省了你80%的时间),及最大程度上保护大家眼睛,颈椎不受伤害,关键是嘉立创让SMT打样价格平民化,工程费才收:100元(后面随着订单增多,效率提高只收费费50元完全有可能),哈当然不排除后面不收费先想想可能也好

先来一照客户的照片:
二:JLC SMT贴片解决方案
    SMT样品贴片为行业鸡肋跟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这得分析手工焊接的难题在那:手工焊接最大的难题不是接插件,也不是少量IC,而是品种多,数量多,器件小的阻容值,焊接之前找到这些需要焊接的电阻,电容,电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动则半天一天,找好后焊接用镊子夹着,眼睛盯着焊电阻电容又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及精力,极容易导致眼睛及颈椎受损,及焊接时产生的毒气伤害,如果解决了阻容值就解决了焊接样板80%的工作量,而阻容值因为标准化强,又恰恰是机器贴的强项,为此嘉立创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嘉立创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只贴嘉立创公布的《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阻容,《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品种达400多种,工程师设计的时候尽可能参考此表设计,嘉立创把表格中的400多种规格全部上到机器飞达上,板子一过来,就能上机贴片,以达到了效率的最大化!

三:收费标准:平民价格: 如果价格动不动几百上千,就失去此项目的意义!
1)工程费:100元
2)焊接费:焊接费是按焊盘收费的,一个焊盘收0.03元  (如你的板子上有1000个焊盘,则为30元)
3)元器件费用:按立创商城对外销售的价格收取(立创商城:www.szlcsc.com)

四:能焊那些器件:只能焊嘉立创指定的  《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请下载
    不在以上范围的不给于支持SMT贴片,设计工程师在设计前请尽量参考《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进行设计

五:贴片BOM清单的规范以要求(BOM清单可按贵公司自有格式,但必须有以下几列表头)
1)、格式要求:BOM清单的格式必xls,xlxs,csv,其他暂不支持;

  • 2)、BOM清单的数据要求。
  • 我们系统需要能明确地识别出您的BOM清单中,哪些列是这三列:(1)型号(参数)列(2)封装列(3)位号列。
    数据规范要求如下:
  • (1)型号(参数)列数据规范要求:
    以 10k电阻为列,必须写成10k 或是 103 ,即我们只要关键参数,其他的描述不要有。不允许出现如:“10k电阻”“10k1% 10k 25v”等这些格式
  • (2)封装列数据规范要求:
    以阻容器件为例,必须为标准封装写法 如0805 0603 。
  • (3)位号:
    从软件转出的位号,必须标准 如电阻R开始,电容必须为C开始,电感必须以L。一个BOM清单不能有重复位号,位号不允许省略。如R1 R2 R3 R4,不能写成R1----R4,其它类型同样不能 。

  • 箭头所指:注意点1)2)3)4)5)如上图红色箭头所标 以下对注意点进行详解 注意点1):元器件型号,元件序号,器件封装,数量,这四要素在BOM清单中必须改成如图所示的中文:阻值, 元器件序号,器件封装,数量 (如果是按ad/dxp/protel教程导出的BOM清单,可不必更改表头英文,系统可自动识别,其他方法导出的BOM清单须按要求进行更改) 注意点2):元器件型号,元器件型号必须规范,阻容支持两种格式,数值表示法,如10k 及数值表示法,103 不能出现,如电阻10k 或是10k08051% 这些非标准的做法,否则无法匹配 注意点3):元器件序号,从你的输入出软件protel/dxp/pads中导出后, 不得随意改动,如一改动则无法以坐标文件对应起来,则无法焊接 注意点4):封装 阻容感类的封装支持封装中必须包含0402 0805 0603 1206  如LC-0603-R 包含了0603就行
  • 注意点5):元件数量 表示这个元件在PCB板里的使用数量,从软件中导出,不可随意改动;
  • 总结:必须按以上标准做好BOM清单,关键就是以上的:阻值, 元器件序号,器件封装,数量四列,其它列不做要求。 点此下载
    六:贴片坐标文件:protel/dxp/ad/pads软件导出贴片坐标文件教程:附件在下面下载
  • ---------------------------------------------嘉立创SMT打样问答-----------------------------------------------------------------------------

问1:能接那些订单,是样板还是小批量?
答1:暂时只能接样板(何谓样板,30片以下及一个平方以下的订单)
问2:样板订单中,所有的工艺都能接么?
答2:不能,暂时只接板板厚,1.6 1.2 1.0 喷锡,绿油,白字,但是请注意:后面的工艺会慢慢的增加,完善
问3:能接受寄元器件过来焊接么,能不能所有的全部焊完?
答3:不能,只能接受在《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中的器件其它的一律不接受,此表中有400多种器件,特别是阻容器件很全,此型号表也会发生变化,最初版本号为V1.0,请关注版本号,最初设计的时候,请考虑从设计开始
问4:审核付完款后PCB订单后能单独下SMT么?
答4:不能,因为SMT打样以PCB订单关联
问5:样板V割拼版能SMT打样么?
答5:不能,因为嘉立创采用的是很多不同的客户在一起先贴片,贴完片后面分开的贴片加工方式,导致了SMT打样不能接受V割的板子进行SMT打样贴片
问6:SMT下单数量我能选择么,如打样10片,我只要贴5片
答6:不能,你打样10片,只能贴10片,下PCB订单的时候要考虑好贴片数量,尽可能够用的情况下少下PCB要单数量
问7:PCB需不需要MARK点及工艺边:
答7:不需要,因为暂时只支持样板,采用的是合拼的方式生产,所以不需要MARK点及工艺边
问8:支持电路板的双面贴片么?
答8:不支持

SMT_Tool_Desc.rar (1).rar

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xls.zip

网友:
沙发,顶起,众望所归的JLC SMD 终于来了。

网友: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O(∩_∩)O哈哈~,赶紧开始画板啦

网友:
拼板SMT也是蛮有趣的

网友:
描述得挺清楚的

网友:
广大电工的福利啊,支持

网友:
这几天焊板子焊的快发疯了,
JLC造福广大电工呀.

网友:
袁总,bom表里面有一个地方不明白:

就是R33,这是元器件的唯一编号,是元器件的唯一身份证,理论上身份证不能有重号,就是 R33为什么可以出现10次?

任何元器件编号理论上只能出现一次

AD导出的 bom,如果有 出现 阻值和封装一样的元器件,应该是这样显示的:10K   R32,R33,R34  R0805  3个

网友A:
元器件的价格按照哪个价格计算呢~最便宜的那个还是最贵的那个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的价格按照哪个价格计算呢~最便宜的那个还是最贵的那个哈~

看你的数量, 你的数量只有1个元器件,按最贵的算, 假如你的样板里面 有几千个一样的元器件,就按最便宜的算

网友:
问个咬文嚼字的问题,“30片以下及一个平方以下的订单”是指 “30片以下一个平方以下的订单”还是“30片以下一个平方以下的订单”

网友:
仔细研究了下,限制太多,放弃~

网友:
真是一个好消息

网友:
不错。极大提高了广大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减少工程师为焊接浪费的时间。
广大电工进入了一个拼软实力的时代。
谁真正懂设计和懂写软件,开发产品就占优势。

网友C:
时间怎么算的?比如我经常在嘉立创做加急一天的,如果贴片的话加急最快几天?

网友:
不支持双面贴,那就是要把贴片器件放在一面了

网友:
焊接样板时方便了。

网友:
没有PADS的封装标准库,封装可能不标准,怎么破

ps: 想了想,只是贴阻容,最多就是焊盘稍大或稍小,问题不大

网友:
希望尽早支持双面焊。。。。

网友:
最怕的是焊BGA的芯片,QFN的芯片,别的倒是问题不大,搞定这一块就牛了。

网友:
好赶紧画个板试试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不错,没有板子要做~~

看规则好像有点麻烦

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个标准的原理图库, 然后给一个导出规则,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E:
提一个疑问,帖子说到:
注意点4):封装 阻容感类的封装支持0402 0805 0603 1206 其它不标准的叫法一律不给于支持
但是“立创商城PCB标准封装库”里面的封装是“LC-0603_R”这样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怎么算的?比如我经常在嘉立创做加急一天的,如果贴片的话加急最快几天? ...

加急的,做不了贴片,需要在普通交期的缓冲时间上再顺延1天左右的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不错,没有板子要做~~

看规则好像有点麻烦

AD的有的呢,论坛让公布的了可直接下载,前几天的话。具体联系下,您系统里左上角的联系人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一个疑问,帖子说到:
注意点4):封装 阻容感类的封装支持0402 0805 0603 1206 其它不标准的叫法一律不 ...

写得比较严格,事实上是可以的,兼容的

网友:
>支持电路板的双面贴片么?
This is definitely required.

网友:
BGA的能焊接吗?

网友:
及其不合理的条例~~~只能接受在《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中的器件,其它的一律不接受

网友:
这个好啊。以后做样机容易多了

网友F:
是否需要支付钢网费用

比如现在PCB  10张 50元    SMT工程费100元  贴片费 0.03*2000 = 60元
元器件费用按实际消耗计算50元
总费用就是  50+100+60+50=2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需要支付钢网费用

比如现在PCB  10张 50元    SMT工程费100元  贴片费 0.03*2000 = 60元

无需钢网的费用

网友:
航母终于起降飞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需钢网的费用

那焊接是点锡  还是制板的时候喷锡呢
如果拿到手后  在焊接QFN之类的芯片   是否会因为原来焊盘上的锡过多,导致烙铁焊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焊接是点锡  还是制板的时候喷锡呢
如果拿到手后  在焊接QFN之类的芯片   是否会因为原来焊盘上的锡过 ...

多了就去除, 少了就补焊.

网友:
http://www.sz-jlc.com/home/info/7.1119.html

这个是你们的网页排版,我用浏览器看到的怎么后面格式很错乱啊,谷歌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数量, 你的数量只有1个元器件,按最贵的算, 假如你的样板里面 有几千个一样的元器件,就按最便宜 ...

他的意思是同一种料,因为批次不同导致价格不同,李闯商城里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抱歉,很多事情能得以推进,需要综合考量,需要平衡与取舍;若包罗万象就没有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到头 ...

哎,现在很多板子的料就没有办法从JLC全部购买,只能望洋兴叹了

网友:
有测试过qfp(支持smt的几种stm32)的焊接效果么?引脚间距只有0.5mm,不放mark点效果也ok?我看smt工艺规范里,比较大的板(smt拼板应该挺大的吧),为了提高贴片精度,除了整版的1对mark点外,qfp之类的精密原价周围也会加一对局部mark点;拼板的话,每块小板上也要放一对mark点…… 看了几张效果图,都没看到qfp

网友:
准备下个单试试

网友:
(另一个帖子看到qfp了……)

网友:
之前一直自己用钢网。简直要搞死人

网友H:
支持,!给个赞。
1. 是不是用自已的库也可以,还是一定需要使用嘉立创的库,如果是用嘉立创的库了,那为什么还要改封装的名字为标准的名字。

2. 如果导出的BOM单的封装改了,那么导出的CSV不改,会不会造成,CSV与BOM不对应呢?

还是得再详累说明一下。

网友I:
正准备下单,但请解释一下“注意点2):元器件型号,元器件型号必须规范,阻容支持两种格式,数值表示法,如10k 及数值表示法,103 不能出现,如电阻10k 或是10k08051% 这些非标准的做法,否则无法匹配”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给个赞。
1. 是不是用自已的库也可以,还是一定需要使用嘉立创的库,如果是用嘉立创的库了,那为 ...

不认库的,那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准备下单,但请解释一下“注意点2):元器件型号,元器件型号必须规范,阻容支持两种格式,数值表示法,如 ...

要不你就写10K或是103,不要写其它的,如10K电阻,多写电阻两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你就写10K或是103,不要写其它的,如10K电阻,多写电阻两个字

10K或是103能混着写吗?就是有些写10K有些写103. 另外,比如几欧、几十欧、几pF,几十pF的该怎样写?2R2? 2.2欧?2.2Ω?2.2pF? 22pF?
另外,我看了下能焊的电阻大多是1%的,那么10K电阻应该写103还是1002?

网友J:
工艺限制条件中有“喷锡”,无铅喷锡也算喷锡吗?

网友:
《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 版本号:v1.0》是不是忘记更新了?前些天说好了把STM32F103RB改为STM32F103RC,但清单里还是没有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艺限制条件中有“喷锡”,无铅喷锡也算喷锡吗?

是的,无铅喷锡也是

网友:
太给力了,手工焊阻容就是个梦魇

网友:
我的经验是0805封装的应用越来越少了

0805的封装对于SMT打样是不是可以去掉,多一些飞达可以利用?

网友:
很好啊,研究下,终于有进展了,加油啊~~

网友K:
请问如果双面有贴片元件,但只贴一面是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如果双面有贴片元件,但只贴一面是否支持?

支持,您下单时,要帮选,需要贴哪一面;到时系统能展示出两个面上,哪些能贴,哪些元件不能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你就写10K或是103,不要写其它的,如10K电阻,多写电阻两个字

型号和封装命名规范也许可以 温和一点 ,换种说法, 不规范的命名 会导致 自动搜索引擎配对成功概率非常低.  自动搜索不成功的需要手工匹配.  建议使用如下命名规范......

新手容易理解成, 这个也要规范,那个也要规范...怎么回事嘛.

网友:
给力呀,以后再了打样回来稍稍动动烙铁就能工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焊接是点锡  还是制板的时候喷锡呢
如果拿到手后  在焊接QFN之类的芯片   是否会因为原来焊盘上的锡过 ...

我们不焊的不上锡

网友:
差点出事,我刚改用嘉立创的库,三极管使用了LC-SOT-23,发现布线不对了,再一查才发现,原来DXP自带库的三极管引脚序号是非标的,我自己画的封装库调了回来。
如果使用嘉立创的封装库,不能直接使用DXP自带的三极管原理图库!!

网友:
一有机会立马试试···  心属好长时间了

网友:
不错,,电工有福了

网友L:
关于“问6:SMT下单数量我能选择么,如打样10片,我只要贴5片”,做板的最小数量是5片,那么贴片的最小数量也是5片。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问6:SMT下单数量我能选择么,如打样10片,我只要贴5片”,做板的最小数量是5片,那么贴片的最小数量 ...

你下单了多少片,就贴多少片,数量是一样的!不能说pcb下10片,stm贴5片

网友:
能不能只做两片啊,样板5片感觉都多了,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单了多少片,就贴多少片,数量是一样的!不能说pcb下10片,stm贴5片

这个我是有点用不上了,我通常只焊一块PCB,发现了问题和错误之后,都不值得再焊第二块了。

能否对有SMT要求的订单增加一个选项,可以按一片或二片交货。JLC做PCB还是按5片的价格来收,

这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多余的PCB我都是扔掉的。

与其扔掉,还不如留给JLC来做利润

楼主做个调查吧,看看其它网友的意见。

网友:
众望所归的JLC SMD 终于来了。

网友:
不错呦!以后打样有省时间喽!赞个!

网友M:
4层板可以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4层板可以贴不?

可以,4层,二层都可以的,

网友:
能不能自己选择非嘉立创的器件焊盘是否需要上锡?有些器件焊盘上好锡一吹就行方便许多~~毕竟SMT以后没法再用钢网刷锡膏了

网友:
DIY越来越好玩了

网友:
顶一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
果真 STM32F103RBT6 换成了RCT6了?

网友M:
建议103c8也换成cb,价钱差不多

网友:
不错!
适合实验板调试减轻工作量!
如果小批量就是王工的焊接合适了,可以来料焊接,也可以焊接直插件,非常省事啊

网友:
非常棒,下一次就试试

只是一般只需要焊个2~3块,这点有点浪费

网友N:
请问没有位号,发PCB原文件给你们是否可以贴片?

网友O:
如果是拼板,那么工程费是收100,还是200?

网友P:
库用哪一个啊?能在哪下载吗?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IC的型号要写完整吗

比如1N4148 ,BOM填写4148还是1N4148还是LL4148(器件型号表里的型号)
三极管2N5401是填写5401还是MMBT5401?

网友L:
今天计算了一下,假设SMT 100个电阻,只需打样二块.
元器件费用               5元   浪费3元(0.01元一个)
焊接费用  100个 x 2焊盘 x 0.03元 x 5=30元      浪费18元

是否打样5块PCB,只帖2块或3块,是否会更加合理一些.
我也不知道,希望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是拼板,那么工程费是收100,还是200?

暂时没考虑拼版,按100收,后续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计算了一下,假设SMT 100个电阻,只需打样二块.
元器件费用               5元   浪 ...

这个是因为生产PCB时就决定了,最小下单数量5个工作板(其实板子生产至少是7个工作板), 要贴片的PCB拼在同一个大的工作板里生产的,钢网也是做的大张钢网,是全部要贴完的,贴完后,再帮分下来使用的哦。
第二阶段做板子时就注定要连在一起,不像第一阶段的点锡(速度太慢)的方式分成单片后一款款地贴,第二阶段无法帮支持5片以下的数量了,下单系统选的数量全部需要帮贴了,5片,10片,15片,20片,25片,30片,大约是这几个数量(不管是单片,还是邮票孔拼板出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库用哪一个啊?能在哪下载吗?

立创商城成立5周年之际,特献上立创商城的标准封装库!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301-1-1.html

请去那边下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没有位号,发PCB原文件给你们是否可以贴片?

发PCB原文件可以的,上传PCB样板订单时选需要贴片,PCB样板单人工审核后,您再去帮下贴片订单,附近有很多说明的哦,需要帮选一下设计的软件名,并帮上传BOM清单与坐标文件,需要帮选贴哪一面,有图示帮您如实显示出,哪些可能贴,哪些元件贴不了。具体详情请咨询您系统里左上角的联系人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建议103c8也换成cb,价钱差不多

第三阶段增加机器增加飞达,想要的元件,请在那个贴上跟贴反馈下哦,以后会综合来考量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680-1-1.html   嘉立创smt打样第三阶段启动!

网友:
不错,下次做板的时候试一下,方便不少

网友P:
做2个PCB,一张打样,一张不打样,还能放一起发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2个PCB,一张打样,一张不打样,还能放一起发货么?

不能,最好分开订单下单

网友:
SMT_Tool_Desc.rar (1).rar 文件中的JLC_PADS_BOM.BAS在PADS9.5中不能运行。

网友:
这个帖子要置顶,不然沉下去找出来麻烦

网友:
问题反馈。
SMT_Tool_Desc.rar (1).rar 文件中的JLC_PADS_BOM.BAS在PADS9.5中不能运行。

网友:
这个公布的清单跟实际下单的清单不同啊,像SP3485这里有,实际下单的就没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考虑拼版,按100收,后续再说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相同标号,你们是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