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上网几分钟就掉线,显卡驱动也装不上,求大神出招

楼主(2016-06-06):
台式机前段时间好好的,一直用无线网卡,最近上网几分钟就掉线,然后连路由器热点都找不到了,修复或者重启现象一样;重装过xp,win7,win10系统,都一样结果;好不容易装了个系统,进去后装显卡驱动,重启前是好的,重启后显示驱动错误,设备管理器是叹号?集成显卡也是叹号,求大神出招

电脑配置:E8400   DDR3 1333  2GBx2,希捷160GB普通盘和希捷1TB监控硬盘

网友A:
是不是主板跟显卡的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usb网卡,估计是供电不足,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usb网卡,估计是供电不足,换个电源试试

就是一般的USB网卡(TL-WN823N),E8400 的主板,2个硬盘,300W老电源不至于导致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跟显卡的有问题了。

显卡从别的正常使用的机子上拆下来的,当然是好的  现在怀疑主板问题,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脑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脑设置问题

系统刚装完,打了必备的组件,如.net,vc++运行库等,不然基本驱动安装进行不下去,请说明大概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
看机器配置时间也不短了,不如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或者先拔掉一块硬盘,减少电源的负载试一试。

网友:
内存单条分别开机试一下。说的有点啰嗦,呵呵。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要坏了,我上次硬盘快坏的时候也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管我装系统还是装驱动出现的问题都很奇怪,后来勉强用了一段时间就彻底报废了,连硬盘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