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功耗的MCU且价格在1元以下的?

楼主(2016-06-07):
如题,有没有低功耗的MCU且价格在1元以下的?

网友A:
很多,主要还是看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主要还是看资源

随便介绍几个?最好有12BITAD,其它的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主要还是看资源

比如呢?

楼主:
国产和台产的都行。

网友:
比如小米移动电源有颗单片机,above

网友:
LGT也有 ,684

楼主:
楼上,正在用。很好。
看一下有没有功耗更优的。

网友:
otp类单片机功耗比较低,台系多

楼主:
请楼上介绍几款?

网友:
引脚也没说要几个,什么资源都没说.

楼主:
最好有12BITAD,其它的可有可无。

网友:
中颖的4位机69P481

楼主:
多少钱一颗?

网友:
above,不错,用量很大 !

网友:
量大啥都有。量小累死狗。。。

网友:
ABOV,不是ABOEV吧。对功耗要求多高,说说数据啊

楼主:
行,谢谢大家 ,我搜一下ABOV.

网友:
松翰2711,12位AD内部基准,主要看要多少IO口,我们用的国内寨版的,价格具体不知道,sop8应该在0.5以下

楼主:
楼上,这个非常好。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没有SO-8封装的。

网友:
KF8V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介绍几个?最好有12BITAD,其它的可有可无。

引脚多少个? 以前用过现代ABOV的单片机,8个脚, FLASH  , ADC 12BIT  , 功耗都STOP模式10UA 左右 , 价格1.3 ,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个非常好。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没有SO-8封装的。

松翰SN8P2711是有SOP8的.,
但是因为SOP8的单片机有专利问题,所以官网上是没有SOP8的.
找代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个非常好。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没有SO-8封装的。

找国内产的,有sop8的,量大封装都可以定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楼推荐

网友:
见识了,谢谢各位 ,学习so-8de单片机。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台湾货几乎都有楼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