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OTP语音芯片,100K-1KK的量5毛以内的.

楼主(2016-06-07):
时间只要5秒左右,就一句中文或英文的生日快乐或xx节日快乐.

网友:
AM4A应该可以

网友:
生日快乐的音乐片子有成品的。比5毛更便宜。

补充:是掩模的。

楼主:
完整的型号是什么,没找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
AM4AC02A不记得什么公司的了

网友:
AM4A是佑华的,也是掩模的。

网友:
去X宝上找找,我用的都是1元多的、

网友A:
参考以前音乐贺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以前音乐贺卡

那个多是  midi 音乐的

网友B:
都这个量了,为嘛要OTP的呢,烧录多麻烦,掩膜的便宜啊,MOQ也就3、5K的数量
AM5AA020这个如果有你说的那么大的量,应该是可以的,正常也就5毛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个量了,为嘛要OTP的呢,烧录多麻烦,掩膜的便宜啊,MOQ也就3、5K的数量
AM5AA020这个如果有你说的那么 ...

掩膜也可以啊,这么大的量只要能便宜,怎么都行,绑定的也行,这东西是用纽扣电池供电的,用过几次也就不要了的.

你说的这个有没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
NY4P/B005/018 ,后面数字是语音长度,不要5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掩膜也可以啊,这么大的量只要能便宜,怎么都行,绑定的也行,这东西是用纽扣电池供电的,用过几次也就不要了 ...

我目前正在用,如果需要可以pm我。

网友:
关注,也需要这个

网友:
也有这个需求,关注

网友:
如果是10秒以下的 绑定语音芯片, 肯定比上面所有人说的价格都优惠, 我们有十台520邦定机, 5台530 凤凰系列邦定机,就算你自己不能绑定,我们都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这个有很多选择,有需要可以私信我,台系我知道有sonix, alpha,还有一个好像是叫9旗吧

网友:
标记下,这个有用

网友(2017-07-16):
标记有用

网友:
NY4,封装有sop14或mask,sop14在0.4到0.5rmb,看量

网友:
生日快乐,音乐片多得是,随便买了。  楼主要 XXX生日快乐,内容不固定,就不能腌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