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备份到移动硬盘的数据绝大部分看不到了。

楼主(2016-06-07):
昨晚把一台很少用的笔记本,通过usb接上移动硬盘。把c、d、e盘的资料全部直接复制到移动硬盘里面去了。
然后移动硬盘接到目前用的主机上,资料居然绝大部分不见了!
d、e盘数据完全不见,打开查看隐藏目录也看不到。
c盘由于我只复制用户名下目录,反而数据都能看到。
数据虽然都看不到,但是移动硬盘的空间却确实被占用了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多大的硬盘,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硬盘,什么系统?

128G的SSD,原来的的系统是win7 32bit。
移动硬盘是2T的。

网友B:
中病毒了吧。被隐藏了。要不就是你没弹出,直接拔了,把目录表弄坏了。

网友C:
确认拷贝成功了吗?

会不会弹出某个对话框,你点击取消了

网友D:
理论上可以通过 硬盘修复软件调整一下就可以的,我之前也出现过,自己不知咋个调整了一下分区信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病毒了吧。被隐藏了。要不就是你没弹出,直接拔了,把目录表弄坏了。

有可能目录搞坏了,复制完我没有安全弹设备。直接关闭电脑的然后拔掉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拷贝成功了吗?

会不会弹出某个对话框,你点击取消了

确认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通过 硬盘修复软件调整一下就可以的,我之前也出现过,自己不知咋个调整了一下分区信息就好了 ...

有无恢复软件推荐一下?

网友:
记不得了,反正就是winpe 里面的一个分区管理软件,

网友:
杀毒一下试试

网友:
用diskgen里面的文件管理器看一下

网友E:
作移动硬盘,一个分区要比多个分区要安全,因为移动硬盘在插拨时而正好这时系统对分区进行操作的话很容易丢失分区。
以前也试过3个分区,出过一次问题,另两个分区不见了,幸好我数据一般备份两到三个地方,后来我整盘改一个分区就没有出过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可看一下我刚刚发的帖子,连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2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移动硬盘,一个分区要比多个分区要安全,因为移动硬盘在插拨时而正好这时系统对分区进行操作的话很容易 ...

这样啊,我赶快把我的移动硬盘改了

网友:
1、楼主可以尝试了解下NTFS,然后调windows API来open、read、write该磁盘,实现个copy、format
网上应该有现成的
2、winHex试下看能否直接备份
或其他数据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