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CPLD 扩展RS232口

楼主(2016-06-07):
使用AVR通过CPLD扩展出RS232通讯端口,其中的CPLD上的MISO,MOSI,SCK,SS信号是备用的,CPLD的复位使用的是AVR发出的,阻容复位是不用的。不知原理对不对啊,请大师们帮助看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则样跑轮循,协议如何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则样跑轮循,协议如何处理啊

AVR通过地址总线选择CPLD上的不同的RS232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控制方式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没有用过AVR经过CPLD给另一个AVR下载程序过。

网友:
AVR 的RS232不够用,需要扩展???

网友:
EPM1270..好吧,我头像就有一个EPM1270,不知道CPLD里面缓冲,控制怎么做的,资源够不够,最近也有个项目可能需要扩展,

网友B:
可以在FPGA或CPLD上用SPI控制多个UART啊。SPI速度比UART高很多。以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FPGA或CPLD上用SPI控制多个UART啊。SPI速度比UART高很多。以前做过。

我是在CPLD上预留了SPI的端口的。但是现在的要求是通过数据及地址总线控制,能够跟你私聊吗?

网友:
同时使用还是分时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CPLD上预留了SPI的端口的。但是现在的要求是通过数据及地址总线控制,能够跟你私聊吗?

可以啊。之前是每个串口都配置了发送和接收FIFO的,这样SPI只要读写对应的UART的串口就可以了。如果是总线的方式,就更好做了。

网友:
CPLD资源够吗?

网友:
这么麻烦 换个stm32 5个串口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