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电路板阻焊桥保留3个mil

楼主(2016-06-07):
阻焊桥的事一直在更换性能更高的阻焊油,从6月7号开始,阻焊桥通知工程部一律按3个mil保留,(建议大家不要挑战极性用3mil,嘉立创的官网是不能保证做阻焊桥的)最好是4-5mil
采用了黑油测试,测试板子,3mil全部通过,绿油最为稳定

网友:
qfn以后幸福了

网友:
顶你的肺啊,加量不加价吗?

网友:
现在打样已经加阻焊了吗?

网友A:
有阻焊桥的话,solder mask expansion 最小是多少

网友:
太赞了。以后,手工焊QFN,QFP什么的,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阻焊桥的话,solder mask expansion 最小是多少

这个跟原来一样的,最小4mil

网友:
还是兴森快捷赶角跟牛

网友B:
漂亮,改封装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改封装去

不要挑战极限!

网友:
阻焊绿油到焊盘的距离有没有缩小了么?刚问过客服,阻焊开窗要比焊盘单边大0.1mm(4mil)

网友:
3个mil?0402 我觉得应该说不要挑战布板的极限  0402 两个料之间  距离小于50MIL 就不要放下去了 。 3个mil  对于密度比较高的板子 完全是 破坏性的阻焊
QFN  阻焊桥可以不用考虑  单个的焊盘的阻焊这个  能接受的是0mil   2mil都直接报废。如果是间距6mil的板子 3mil 的 阻焊  正负值  直接结果就是  不需要的焊盘裸露出来   SMT 后 锡膏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亮,改封装去

是改规则吧。系统默认是4mil,即使3mil,加上防焊偏移,没了

网友:
so,理解错了

网友:
啥叫阻焊桥啊

网友:
终于可以做阻焊桥了,等了好久

网友C:
现在都可以 做阻焊桥了吗  加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可以 做阻焊桥了吗  加钱吗

从楼主描述来看:4-5MIL的有帮做出;这个工艺提升,不影响费用。

网友:
现在打样已经加阻焊了吗?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