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一个多通道+差分+隔离ADC采集方案

楼主(2016-06-07):
由于测试燃料电池各极板工作情况,需要一个多通道+差分+隔离的ADC电压采集方案。

1. 需要不少于 4 个差分模拟通道,不要求严格同时采样;
2. 每个通道需要是差分电压输入,差模范围 0-±2V,共模不超过±10V;
3. 通道间要求严格隔离,两组差分对间无电气连接(或足够绝缘);
4. 全部通道要求集中在一台PC上以集中记录数据;
5. 差模测试分辨率 1mv,采样速度 1SPS 以上就行。

考虑到电池电流非常小,为防止差分对间共模电压差别造成电流(例如 CH1+/- 与 CH2+/- 因共模不同,造成 CH1->CH2 电流),
要求通道间严格隔离,但也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实现,无论是单端还是多路差分,难道只能多片 ADC 一起搞光耦么。

查了查研华,貌似也没有合适的卡,PCI-1713 虽然是多通道隔离,但只是模拟-数字隔离,通道间还是单端共地的。

不知各位大侠可有类似经历、经验前来分享?晚辈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弄4个ADC独立供电,变压器可随便订做,绕5组,剩下1组个单片机,比那些DC/DC隔离强100倍

网友B:
这个要求不高,通道切换和隔离可以看下耐压高的光耦继电器是否符合具体要求

网友C:
4个adc+磁隔离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4个ADC独立供电,变压器可随便订做,绕5组,剩下1组个单片机,比那些DC/DC隔离强100倍 ...

目前也是有此意,由于只是测试用途,供电用4个独立的18650来搞。

数字部分看来是要再做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不高,通道切换和隔离可以看下耐压高的光耦继电器是否符合具体要求 ...

估计只能在数字端用光耦,模拟端感觉电压略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adc+磁隔离不就行了?

其实我更想了解下,同一个差分ADC的不同差分对之间,是否可以有比较好的隔离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更想了解下,同一个差分ADC的不同差分对之间,是否可以有比较好的隔离度? ...

那只有线性光耦了

网友D:
4个AMC1200 + 4路隔离电源+ 一个(内含4通道差分)ADC

或者

用大量的光耦MOS继电器做多路开关

网友:
LS正解,很好的!

网友:
ADC spi口磁隔离

网友E:
我们有定制的测试设备使用ADI的AD7609,8通道全差分。
AD7609内置8个独立ADC。我们以前就用这个芯片为客户定制过6通道电力测试模块,电压+-10V,通道间隔离度高,输入阻抗1M欧姆。自带保护。
FPGA和ADC隔离,然后USB到上位机持续采集

网友F:
采样速度多少?采样位数 精度多少?这些要先确定下来,建议用4个ADC,做ADC与后端数字处理的隔离,不考虑4个通道同步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G:
4路独立ADC+MCU+光耦隔离通信,最低的成本,速度那么低,磁隔离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AMC1200 + 4路隔离电源+ 一个(内含4通道差分)ADC

或者

的确是个好主意,至少 AMC1200 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方案基本分为:①模拟端隔离;②数字端隔离。现在看来各有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定制的测试设备使用ADI的AD7609,8通道全差分。
AD7609内置8个独立ADC。我们以前就用这个芯片为客户定 ...

这个好,非常感谢大侠指点!猜就应该有这样的片子,不然这么多需求(例如三相电功率检测啥的)没法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速度多少?采样位数 精度多少?这些要先确定下来,建议用4个ADC,做ADC与后端数字处理的隔离,不考虑4 ...

速度没啥要求,1SPS+就行;
分辨率12bit+比较理想,因为希望在 4V 范围内分辨到 1mv;
精度就暂不做考量吧,±2LSB 算不算可行呢?

4个ADC+数字隔离 也是我最开始设想的,来这里找各位大侠确认下,尽量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4路独立ADC+MCU+光耦隔离通信,最低的成本,速度那么低,磁隔离太浪费了

看来在这种隔离的要求下,隔离数字端的确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有线性光耦了

想请教下如果信号很小时(例如mv级别),如何用线性光耦来搞?还需要先前置放大一下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看来最初的设想(多ADC搞光耦)也不是完全大坑,为了隔离这么拼命也是值得;

其实说句旁的,这系统就是要把 4 部万用表塞到一个板子上的感觉,并且功能还不能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