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系统之家的Ghost系统(内置木马劫持浏览器主页)

楼主(2016-06-08):
昨天重装系统,想节省时间,在系统之家上下载了一个“==系统之家-Ghost Win7 SP1 64位 纯净版-2016==”,装完以后,灾难就来了。
首先,发现IE浏览器的主页被设置成2345,于是在IE选项中修改,不出所料,没有效果。
接着,在注册表中搜索该网址,找到两次StartPage的键值,删掉。
一般情况,到这里就应该解决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效果,再次打开浏览器,还指向该导航,并且,安装的Chrome流量器,打开后也自动指向该导航。
看来是有后台进程驻留了,打开MSE扫描,没有发现,出动PowerTool人肉查找,发现Explorer.exe有不明的服务"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ervices\Services.exe"
定位到该文件夹,勾选显示隐藏文件夹,去掉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原型毕露:
一个动态库加上两个可执行文件,都设置成系统文件属性。

ghost.ini是配置文件,估计是记录从那个来源安装的。

最后,曝光下制作者的信息。

网友A:
我上次装了个win7纯净版32位的也是这样,给我安装了5个浏览器,主页都是无法修改,还有金山卫士也无法删除,最后进入安全模式把整个文件夹删了,越来越没节操了。之前的雨林木风,萝卜啊那些算是比较良心的,但是被搞死了,现在挂雨林木风,萝卜的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装了个win7纯净版32位的也是这样,给我安装了5个浏览器,主页都是无法修改,还有金山卫士也无法删除 ...

雨林木风,xp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雨林木风,xp么?

嗯,win7时代雨林木风已经不做系统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win7时代雨林木风已经不做系统了吧

现在已经彻底不用xp了,没win7好用,呵呵

网友:
要用旧版本才行 ,没有这么流氓,新版都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彻底不用xp了,没win7好用,呵呵

还在用着XP,只是笔记本装了win7,笔记本不知道是不是兼容的问题,xp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种还不够隐蔽的,还有一种是安装完系统后你使用一段时间再给你自动安装一堆软件。不清楚的还以为是自己上网乱点到哪里!

网友:
系统只装MSDN版的

网友:
我也是装GHOST系统后,  主页变成2345,   郁闷.

后来下载了个杀毒软件, 处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不够隐蔽的,还有一种是安装完系统后你使用一段时间再给你自动安装一堆软件。不清楚的还以为是自己上 ...

杀掉的这个不排除有这个功能,目前是刚装完就被我发现了。

网友:
系统还是一步步原版安装最好,这样只有微软一家公司的后门,

网友D:
曾经调查过,几乎所有ghost免费下载的操作系统,还百度推广,基本上都指向淮南还是淮阴一个公司,不知道他们为啥免费给大家提供操作系统,还百度推广。

网友:
真正的绿色还是原版,二手的都是不可靠的。

网友:
楼主牛啊,之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只能重装一个

网友:
求powertool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调查过,几乎所有ghost免费下载的操作系统,还百度推广,基本上都指向淮南还是淮阴一个公司,不知道他 ...

对上了,这个木马的签名信息就是江苏仪征的,看来这个公司到现在还建在,估计赚的盆满钵满。

网友:
网上的GHOST系统都有这个问题,我之前装的给我装了一大堆游戏和垃圾软件。

网友:
我是深度win7,不知有没有内置木马程序?

网友:
网上的ghost系统和WIN PE系统全部都有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求 powertool

网友E:
我在找纯净版的 PE系统,
真的没找到,难道非要逼我们自己研究怎么弄吗

网友:
http://powertool.s601.xrea.com/

是不是这个?

网友(2017-06-14):
引用 楼主:
杀掉的这个不排除有这个功能,目前是刚装完就被我发现了。

有个疑问,数字签名里面的信息,软件作者为什么不会用假姓名吗?难道必须要经过机构审查?麻烦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找纯净版的 PE系统,
真的没找到,难道非要逼我们自己研究怎么弄吗

我用的天意PE,www.winp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