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什么AD16 PCB DRC检查的时候出现奇怪的小红线

楼主(2016-06-08):
  如题,先上图:

画图的时候,DRC提示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        CTR_AC_V1.1.PcbDoc        Advanced PCB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检查发现没有未连接线路,仔细一看发现提示未连接的地方都有图中所示的小红线,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能选取的话,可以直接删去的。

我之前有过类似错误(不确定与你的情况是否一致):无意将某段走线线宽设为0;正常布线时看不到,DRC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选取的话,可以直接删去的。

我之前有过类似错误(不确定与你的情况是否一致):无意将某段走线线宽设为 ...

  谢谢回复啊,我试了删除不掉的,也不能选取,我用protel打开这个图又没有这种提示,奇怪了。

网友:
应该是封装里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