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下载到NAS映射的网络驱动器,总出错。

楼主(2016-06-08):
pc的硬盘太小,nas自带的下载太慢。
我就把nas共享的文件夹映射成本地硬盘,这个映射出来硬盘复制粘贴大文件都没有问题。
但是把迅雷下载目录指到这里,下载不久迅雷就报错“硬盘无法写入”?
有朋友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直接用nas,装个迅雷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nas,装个迅雷远程

迅雷远程需要会员才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迅雷远程需要会员才能用吧?

不需要会员, 只要有迅雷的账号就行了

网友B:
百度下载到nas也老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会员, 只要有迅雷的账号就行了

找到了教程,过程太复杂了。
怕会影响到备份的安全,还是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载到nas也老是出错:(

直接复制一堆文件过去反而没问题的,好奇怪。

网友:
下载是多线程的,文件各个部分同时读写,映射盘读写一般是带本地缓冲的,然后没处理好同步的问题
建议下载直接在NAS或者先下到本地然后拷贝到NAS

网友B:
你的nas是群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nas是群晖么?

是的,目前只用了备份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只用了备份的功能。

几盘位的?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盘位的?价格多少?

Synology 群晖 DS216j NAS网络存储  1250元(1450-200)

两盘位,目前我只装了一个128G的SSD,等4T硬盘降价。
备份功能很好用,毕竟在局域网内比之前的网盘爽多了。还可以设置多了历史版本。
目前还在研究如何把我的文件在两个硬盘上各备份一份!

至于群晖其它功能:下载,视频库,图片库等——买这个低端型号根本没法使用的,卡死。
我现在只装了备份的套件,手机通过浏览nas共享文件夹的方式打开,才做到播放视频不卡。
安装手机安装ES文件浏览器,添加局域网共享的文件夹,就可以打开nas里面的视频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