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液晶面板级驱动芯片么

楼主(2016-06-08):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知道液晶屏(40寸以上)驱动的时序,扫描频率等。
但是搜到的液晶驱动都是更下一级的,是驱动液晶面板的。我的连接应该是:

液晶屏(类似与点阵)<---面板级驱动(类似于动态扫描)<---液晶屏驱动(解码视频源,按照时序向面板发送数据)

不知道这个结构理解的是否正常。

网友A:
你指的是驱动40寸裸屏的驱动芯片?这种芯片很多都是签协议采购的吧,要量大,普通人拿不到资料的吧,还不如直接买个驱动板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驱动40寸裸屏的驱动芯片?这种芯片很多都是签协议采购的吧,要量大,普通人拿不到资料的吧,还不如 ...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是要知道它驱动的时序这些。在这个基础上做其他附件功能。不动原有功能。那你知道型号或者厂家么。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搞到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是要知道它驱动的时序这些。在这个基础上做其他附件功能。不动原有功能。那你知道型 ...

裸屏驱动的时序,那你得有液晶面板的规格书啊,得找液晶厂家要,比如夏普

要么有的屏已经集成一些电路了,比如是LVDS的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屏驱动的时序,那你得有液晶面板的规格书啊,得找液晶厂家要,比如夏普

要么有的屏已经集成一些电路了 ...

难度好大啊。。。。也没有型号什么的。有的话还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度好大啊。。。。也没有型号什么的。有的话还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

没事为何要驱动那么大尺寸的裸屏,你肯定思路出错了。你看,其他都没有人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为何要驱动那么大尺寸的裸屏,你肯定思路出错了。你看,其他都没有人回复你  ...

我不驱动。只是想知道它的驱动顺序。
我需要的是检测出某一时刻某一像素点被驱动了

网友B:
我大概猜测LZ的用途。貌似是想在现有设备输出部分截取需要的信号?比如现有设备有40寸的液晶输出一些格式化数据,LZ想要从液晶信号上面获取这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猜测LZ的用途。貌似是想在现有设备输出部分截取需要的信号?比如现有设备有40寸的液晶输出一些格式化 ...

呵呵。不是。我要的是单点的坐标。你说那东西早就有人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我要的是单点的坐标。你说那东西早就有人实现了

好吧,不懂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懂帮顶了。

谢谢!!!!!!!!!!!!!!!!!!!!!

网友C:
可以解lvds(假設是lvds屏)訊號就可以做到你要功能,但是需要用FPGA處理!

网友:
lvds信号也是驱动每个像素的3个薄膜晶体管,所谓的6bit,8bit就指的是每个像素的驱动信号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解lvds(假設是lvds屏)訊號就可以做到你要功能,但是需要用FPGA處理!

屏厂家不是封在FPC排线里面的专用芯片完成的么?

网友:
扫描频率不就是视频信号的扫描频率吗? 液晶上点亮哪个点跟视频信号是一致的。

网友D:
屏幕假设1920*1080  楼主如何从现有的整屏产品中取出你要的连线  这种芯片我相信都是缝在玻璃上的吧  谁难道做个几千很线的排线去接玻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假设1920*1080  楼主如何从现有的整屏产品中取出你要的连线  这种芯片我相信都是缝在玻璃上的吧  谁难 ...

就是通过辐射等方式检测哪个点有辐射变化,再和当前扫描到的点作比较就知道是不是这个点了

网友E:
你这个东西,我记得只有少数的几个厂家做这个东西,就叫液晶驱动芯片,主要对液晶点的电压,定时翻转等进行控制,所以又叫液晶电压驱动器。

建议你先确定你要做的这个东西的模组的名称,然后根据名称搜索,比如你要3.5寸,你搜模组名称,就能在百度文库找到 驱动芯片的描述:http://wenku.baidu.com/view/1b15 ... 7f.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东西,我记得只有少数的几个厂家做这个东西,就叫液晶驱动芯片,主要对液晶点的电压,定时翻转等进行 ...

谢谢。我其实就是不知道名称。因为直接搜液晶驱动都是驱动液晶面板的。并不是点驱动的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