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客户端不能连接服务器

楼主(2016-06-08):
参考的野火的TCP客户端例程,硬件电路板自己画的,现在的问题是能ping通,但是连接不上服务器,端口号和服务器IP都没有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好好校对一下程序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防火墙没关,由于端口号取的是不常用的端口号,所以防火墙会进行拦截。

网友(2018-03-13):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防火墙没关,由于端口号取的是不常用的端口号,所以防火墙会进行拦截。 ...

谢谢,你的问题。。。我刚刚掉入同样的坑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