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爆!100脚STM32+SRAM原理图和PCB,附FSMC驱动代码

楼主(2016-06-08):
我敢说网上没有完整的资料,已经非常非常稳定!如果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下面几点一定要记住:
(1)对于这个FSMC配置,SRAM一定要用-10ns速度等级的。
(2)这个FSMC配置是对于STM32F207 HCLK=120MHz设定的,其他型号/频率怎么办?依据HCLK来改FSMC时序配置,最笨的方法是边改边测试,直到能稳定读写并且加点裕量,记住裕量很重要!
(3)对于这个原理图,SRAM一定要用16位512Kbytes的SRAM,因为A0~A17是打乱的.如果要用256Kbytes的SRAM怎么办?自己想一会就明白了!
(4)虽然D0~D15是打乱的,但不要随便去改D0~D15的顺序,要改的话也要遵守:IO0~IO7、BLE为1组,D8~D15、BHE为1组。
(5)SN74LVC573、74LVC1G04一定要用LVC高速的,用低速的会怎样?我不敢保证这个FSMC配置能稳定读写!
(6)如果你用的是STM32F103VC,就不要去外挂SRAM了,很慢的!实测读速度:F103VC-54.5ms/1Mbytes F207VE-26ms/1Mbytes;实测写速度:F103VC-43.5ms/1Mbytes F207VE-27.3ms/1Mbytes
(7)要使用SRAM,定义1个这样的指针:static U32 *aMemory = (U32 *)FSMC_BANK1_1_NE1;
(8)有时间的话了解下我们的人机界面解决方案GLCD

网友:
占个沙发,收藏一个

网友:
地址线和数据线可以打乱,受启发了,谢谢

网友:
要上SRAM何必非得用100pin的呢?

网友:
参考一下,只是暂时用不上sram

网友:
成本多少?

网友A:
100脚接SRAM,地址和数据线复用的,闲的蛋疼,用144脚的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脚接SRAM,地址和数据线复用的,闲的蛋疼,用144脚的不行么?

不行!要外挂sram就要优先考虑100脚的,你老板没跟你们说成本越低越好吗?lvc1g04(¥0.2)+lvc573(2*¥0.65)+207ve(¥18.0)=¥19.5,和144脚的不止差一点点!接下来我再测试144脚外挂sram速度能有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要外挂sram就要优先考虑100脚的,你老板没跟你们说成本越低越好吗?lvc1g04(¥0.2)+lvc573(2*¥0 ...

207ve这么便宜?含增值税么?

网友:
18块感觉便宜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还没到需要外挂RAM的项目

网友:
好贴,做个记号

网友B:
谢谢分享,电路画得很有个性(电容,很动态。FSMC复用总线,打乱线序),有个问题:打乱总线有什么好处

网友:
打乱线序,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电路画得很有个性(电容,很动态。FSMC复用总线,打乱线序),有个问题:打乱总线有什么好处 ...

唯一的好处就是好布线,我有强迫症,接受不了乱的东西

网友C:
对的,SRAM的名字:静态随机存储器这名字就表明了一切,随机。。。。IO口当然能随便了
项目上曾用过和楼主一样的思路,但器件选型貌似还能更便宜一些,100脚VCT6+74HC573+74HC04实测可满足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管脚虽然可以随便乱序,但是D0~D15一定要接在锁存器上,假如8位SRAM的话,D8~D15的锁存器也得留着,否则,,,不说了,都是泪。
另外楼主用的16位的SRAM,挂多片8位SRAM思路就得变一变了,需要加一些器件。
最后,楼主这板儿做的,很随机啊,有必要用6mil吗?放那么多FILL好心累的

网友D:
如果挂8位sram能只用D0到D7就好了, 可以节省出8个IO, 还是跟16位一样的话不如用16位的

网友:
暂时没有用到,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SRAM的名字:静态随机存储器这名字就表明了一切,随机。。。。IO口当然能随便了
项目上曾用过和楼主 ...

朋友也是敢于突破的人!没有成功案例参考,没有几个人敢打乱地址线!是的,用stm32f207vc更便宜,至于hc573和hc1g04还是用高速lvc的吧,除非调整fsmc之后速度还能接受。用8位的sram理论上是可以去掉D8~D15的锁存器啊,难道有陷阱?!建议大家用7mil/7mil的线,个人感觉fill看起来更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挂8位sram能只用D0到D7就好了, 可以节省出8个IO, 还是跟16位一样的话不如用16位的 ...

省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也是敢于突破的人!没有成功案例参考,没有几个人敢打乱地址线!是的,用stm32f207vc更便宜,至于hc5 ...

不好意思,D0~D15的锁存器一定不能去,血的教训!!!
STm32这个NC片在打8位数据的时候高八位会拉高,就这么没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D0~D15的锁存器一定不能去,血的教训!!!
STm32这个NC片在打8位数据的时候高八位会拉高, ...

确实,手册上写着,100脚的要外挂sram和nand flash都需要外加个锁存器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D0~D15的锁存器一定不能去,血的教训!!!
STm32这个NC片在打8位数据的时候高八位会拉高, ...

如果SMT32是这么NC的设计,谁用8位总线而且用到A8~A15但不中招的,我膜拜他,他是我的神!

网友E:
看看我在103ZE上的速度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也是敢于突破的人!没有成功案例参考,没有几个人敢打乱地址线!是的,用stm32f207vc更便宜,至于hc5 ...

SRAM可以都打乱,SDRAM就不可以打乱地址线,NorFlash地址数据都不能打乱了,否则还要自己写烧写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在103ZE上的速度测试

你这个SRAM的读写速度怎么那么慢?是不是FSMC的配置要迁就NAND和NOR所以变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RAM可以都打乱,SDRAM就不可以打乱地址线,NorFlash地址数据都不能打乱了,否则还要自己写烧写配置文件 ...

总结的很好!

楼主:
这个是144脚STM32F407ZE接SRAM的速度,前面说了要测试,不能食言!
STM32F407ZE HCLK=168MHz: 读15ms/1Mbytes 写16ms/1Mbytes
STM32F407ZE HCLK=120MHz:读17ms/1Mbytes 写18ms/1Mbyte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SRAM的读写速度怎么那么慢?是不是FSMC的配置要迁就NAND和NOR所以变慢了? ...

我那是103上的,确实是慢了些,我都怀疑程序的问题了;欢迎贴出103上的SRAM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是103上的,确实是慢了些,我都怀疑程序的问题了;欢迎贴出103上的SRAM读写速度。 ...

实测读速度:F103VC-54.5ms/1Mbytes F207VE-26ms/1Mbytes;实测写速度:F103VC-43.5ms/1Mbytes F207VE-27.3ms/1Mbytes

楼主:
为什么附件的下载次数变成了8000多次?正常情况不可能这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附件的下载次数变成了8000多次?正常情况不可能这么高的

问楼主,如果还要挂个TFT LCD怎么整?

楼主:
FSMC直接挂TFT?理论上很难实现!要想低成本的,cpld+sdram;要想高性能的,就像GLCD那样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淘宝店,怎么没4.3寸GLCD? 最小的从7寸屏起。
我想买4.3寸的GLCD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淘宝店,怎么没4.3寸GLCD? 最小的从7寸屏起。
我想买4.3寸的GLCD玩玩。 ...

打算做第2代低成本GLCD核心板之后在上小尺寸的,你可以买个1024*768的GVGA玩一下,Emwin设什么分辨率都能用,而且便宜!有时候做个界面给客户演示,或者做界面评估很实用,因为Emwin做界面太方便了!

网友:
做的真漂亮,顶一个

网友(2017-05-20):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在103ZE上的速度测试

麻烦确认两个问题,
第一:nandflash是不是不能通过地址直接读操作,比如:
u8 *ptr = nandflash的地址;
u8 data = *ptr;
第二:sram可以按字节读写,比如:
u8 *ptr = sram的地址;
*ptr = 0x55;
先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FSMC直接挂TFT?理论上很难实现!要想低成本的,cpld+sdram;要想高性能的,就像GLCD那样 ...

有的,st官方有个例程就是这么做的,省成本的利器啊

还有 之前楼上有说使用fsmc时候高字节也会拉高,这些引脚坐gpio时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这些速度的测试条件是什么呢?以我的经验要用DMA测试可能会准一点,不然时间很大一部分浪费在cpu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也是敢于突破的人!没有成功案例参考,没有几个人敢打乱地址线!是的,用stm32f207vc更便宜,至于hc5 ...

地址线,数据线在用51的时候就打乱了。结果就是布出来的板线很整齐嘛

网友:
这标题好吓人!连上个SRAM就“劲爆”了?搞得我还以为是挖坟贴呢。醒醒吧,现在是2017年,不是2007年。
打乱地址线的原理,好几年前在安富莱的教程里就看到了,有什么好突破的?就算是你自己想到的,也不过是重新发明个轮子而已。
你老板没没跟你说要静下心来好好干活吗?

网友:
顶楼上,不过也不能打击楼主的积极性

网友(2018-03-27):
仅仅为了布线,打乱真的没有必要;

网友(2018-08-10):
谢谢楼主,也看到楼主在CSDN上的博客了

网友(2018-11-21):
描述的比内容更有意思

网友:
板子画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