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地磁数据的三个轴究竟代表了什么数据???

楼主(2016-06-08):
三轴磁感器的AK8975和HMC5883L这些三轴磁感器,他们测量的三个轴的数据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这个问题一直弄不清楚,查资料有的说是代表的磁感应强度。。。。

磁感器测量磁感应强度,这是共识。

但是不明白的是,三轴磁感器,我们最好用到的数据只有指北的数据,也即是偏航角度数据,但是这个数据是怎么由三个轴数据解算来的??

求大神们解惑,不胜感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http://blog.csdn.net/nemol1990/article/details/21870197

网友:
一直弄不清楚吗? 地球磁场和重力场一样,有方向有长度的。比如上海是地理正北偏西4度,倾角向下44度。  一般使用时忽略地磁倾角,因为只用磁场修正航向角,不需要修正俯仰和滚转角(这两个使用重力场修正)。

当你手持传感器站在空地上,传感器的xyz输出,就是当前的磁场方向了。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之前在用了一个ADXL345写了一个程序,也没明白,因为是直接在网上抄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