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eng及各位嘉利创老大进,关于贴片的元件

楼主(2016-06-08):
最近准备提交一个新板子,顺便使用以下嘉利创的贴片服务。

仔细看了嘉利创的要求,对照可贴的元件列表,问了网站客服,说只有列表里的元器件能贴,可是,有些元器件明明商城自己有经销(非代购),为毛不能贴?

比如,STM32F103C8T6能贴,但同样是商城有的STM32F103CBT6就没进入可贴列表???

又比如,TPS5430这个DC-DC SOP-8的IC,我一直都是在商城买,为毛也没进入可贴列表?

还有,XC6206P332MR LDO,SOT-23的给贴,SOT-89的为毛不给贴?都是商城经销的啊。。。

还有,SS34,也是商城经销的,为毛也不能贴?

还有,功率电感SDRI127,也是商城经销,为毛不能贴?

网友A:
应该是飞达数量有限,各种元件都贴的话,得不断换元件,代价太高。

网友:
字体有点大,他那个是为大众准备的

网友:
,先解决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达数量有限,各种元件都贴的话,得不断换元件,代价太高。

都是自营库存!

且C8T6和CBT6都是完全一样的封装,库存都有啊。。。

网友:
想要全贴的,工程费没法做到这么便宜的,飞达数量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增加飞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自营库存!

且C8T6和CBT6都是完全一样的封装,库存都有啊。。。

样板,本来就没几个。
你让JLC所有元件都贴,这不是得把整个仓库都搬到贴片的厂区么?
如果每种芯片需要用就去仓库剪几个,这人工代价也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自营库存!

且C8T6和CBT6都是完全一样的封装,库存都有啊。。。

有C8,还有C9,CA.CB.CC....CF....C1024...

如果力创商城的所有东西都上SMD的话,

估计几个亿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8,还有C9,CA.CB.CC....CF....C1024...

如果力创商城的所有东西都上SMD的话,

问题也容易解决,增加取料换料工时费,大幅度提高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自营库存!

且C8T6和CBT6都是完全一样的封装,库存都有啊。。。

因为贴片机上只上固定种类的料(元件),所以不管谁贴都不用换料,而不是谁要贴哪些元件就上哪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违反版规24:

24.论坛的大字体、彩色字体,仅仅是作为段落标题使用。禁止整段整段的彩色字体或大字体,避免 ...

老大息怒。。。实在是有点大意了,念在俺初犯,还请老大原谅一次。。。

网友:
楼主把jlc收购下来,就什么都能贴了。

网友:
实在是看不惯楼主这类的,人家都说了哪些可以贴,自己不看,真以为自己是上帝呢,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好久才这样决定的,可以翻看以前帖子,买点东西就是上帝了,要求修女的服务,不满就上来就喷,实在是讨厌至极了。

网友:
尽大可能降低人力消耗才能带来低价,要不都能贴,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能贴20%的元件种类,解决80%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不可能面面俱到,原来只期望能贴电容电阻呢,不要期待太高了!

网友:
关于ic类的,能否提供10种左右的客户自定义物料位置,然后 费用是列表中的2~3倍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服需求,因为想单片机之类的,很难正好和列表一样 ,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j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可行,jlc可以评估一下。

比如,增加一种零件,增加多少钱,将人力成本算上去。这个不必亏本, ...

这个是小批量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可行,jlc可以评估一下。

比如,增加一种零件,增加多少钱,将人力成本算上去。这个不必亏本, ...

贴片机停下换一次料,加上重新编程,花费的机器时间估计够贴一百片板子了。这不是人力成本啊,是机器成本…
怎么办?把工程费按比例提提高吗?这个人贴10片板子相当于别人100片板子的时间,那就该提高他10倍的价钱。结果就没人愿意来做了
小批量厂一两千块钱足够贴一批,不必来这里做

网友:
支持JLC,昨天下了一单试试看。
真心的只要能搞定电阻电容,就是搞定80%的事情了,每次对着一堆电阻电容焊,真心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