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卡双待的手机,一张外地的,另一张本地的SIM卡。本地的经常失去信号

楼主(2016-06-09):
这个是手机的原因,还是SIM卡的原因,还是移动公司的原因呢

网友A:
双卡感觉现在意义并不大了,诸如联通4G全国版已经没有任何漫游费了。反正我从11年用的就是无漫游的。

网友B:
我觉得是你手机的原因,老实交代是不是国产机

网友:
手机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卡感觉现在意义并不大了,诸如联通4G全国版已经没有任何漫游费了。反正我从11年用的就是无漫游的。 ...

双卡的意义不在于漫不漫由,我移动卡也早就没漫游费了,但是电信宽带又送了一张700分钟和10几G流量的卡,所以电信的用来上网,移动的用来打电话,套餐只要50几元的就足够用了,流量也从来不用愁.

网友:
将SIM卡对调,还是原样机子问题。

网友C:
对于双卡手机,基本都是设置为主卡那个信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手机的原因,老实交代是不是国产机

华为荣耀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双卡手机,基本都是设置为主卡那个信号比较好。

正是主卡   经常没信号。
以前主卡插外地卡,副卡插联通,联通卡老掉信号。
感觉还是卡或者服务商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卡的问题,我N9002以前经常掉卡2,SIM卡拿出来把触点打磨下就OK了。

网友:
卡与信号没什么关系吧,不插卡都有信号,可以打紧急电话

网友:
单张卡确定一下,或者换台机子试试吧

网友D:
现在已经不需要双卡的手机了,如果你是移动号, 关注一下现在的和多号业务 用起来还是蛮好的。 我是IPHONE,现在也是用的两个号 双号双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不需要双卡的手机了,如果你是移动号, 关注一下现在的和多号业务 用起来还是蛮好的。 我是IPHONE ...

必须同一地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