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公交语音提示感觉报站很及时位置也很精确,普通的ublox可以达到?

楼主(2016-06-09):
普通的定位模块ublox这种可以达到这种要求?

网友:
都是手按的

网友:
至少南京不是手按,GPS定位,部分公交站台能显示若干路公交车到达本站还有几站路

网友A:
GPS,GPRS
公交牌都带显示最近的一辆公交在哪个站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GPRS
公交牌都带显示最近的一辆公交在哪个站台了。

我仔细观察过,有些车是非常不准的
坐车时候我也观察过,每到一站司机师傅都会在报站器上按一下的

网友:
现在都用gps了

网友:
有一种是站台处有无线发射装置,车上接收,所以车能知道的位置很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观察过,有些车是非常不准的
坐车时候我也观察过,每到一站司机师傅都会在报站器上按一下的 ...

有些手动,有些自动。
有app可以看公交到哪个站了。手动的终会被淘汰。很多公交wifi也都有了。

网友:
我们这边公交几年前就开始用GPS自动报站了,很准的,

网友:
站台的报站信息经常出错的好不

网友:
固定线路的话,GPS非常准的,可以校准的

网友:
无锡的智慧无锡,可以显示车在哪一站,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观察过,有些车是非常不准的
坐车时候我也观察过,每到一站司机师傅都会在报站器上按一下的 ...

那种是很老的车了吧,新一点的车都自动了,有时候司机跳站,路过的时候还是回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手动,有些自动。
有app可以看公交到哪个站了。手动的终会被淘汰。很多公交wifi也都有了。 ...

那wifi很扯淡,要么连不上,要么连上了上不了网

网友:
用gps最方便合理

网友:
手机aqq看车到哪里了还是很准的

网友:
这种用途的精度普通的GPS绝对够用了,但是APP当然的有好的算法。

网友:
注意观察,公交车站有个RF,准的要死

网友:
与定位模块无关,主要是数据处理是关键。以前搞过报站器,采集数据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网友:
哪里要用什么GPS(当然大部分会有)用基站定位就够了。

网友:
事先录音,到站了司机手动切

网友:
你那是手按的?现在都是自动报站了

网友:
有没有那种接近开关类似的原理,自动交换信息

网友:
深圳的广州的表示很准确,我看到的基本都快到了就会叫,刚离开也会叫

网友:
阴天或下雨就不准了,应该是云层厚时GSP信号太差,晴天还是很准的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公交报站键盘,一般2种模式配置,一种是提前将上下行的停靠站录入,由司机自己切换,这个功能能修改GPS自动报站错误的问题,另外一种是就是GPS同步,但是目前用这个做报站的少,主要用于将站点信息同步到平台,方便交通中心调度和手机APP查询。

网友:
GPS+RFID标签+手动按键,

网友:
放个手机就全搞定了,,
有的手机软件还有公交车到站提醒呢,上车就可以呼呼大睡,快到站了就震动提示你

网友:
肯定是GPS定位的了,现在广州已经没有手工按的了。

网友:
邯郸的公交车用APP能显示当前位置

网友:
不光报站,转弯的时候还提醒

网友:
现在基本是GPS的了吧,多年前做过深圳小巴的报站系统,在每个站台附近的电线杆上会装两个发射器,两个方向各一个,距离站台50米~100米。一次性锂电供电,几秒钟发一次信号。车上的接收器收到信号就开始报站了。后来深圳的小巴被一刀切了,项目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