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流转速双闭环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6-06-09):
放假了没事做就搞搞无刷电机双闭环控制,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都为PI。电机启动的时候速度偏差很大,速度环输出饱和(相当于限幅输出,限幅大小是电流环的最大值),随着电流增大转速提高,直至速度环输出退出饱和,此时转速环的输出即电流环的输入小于最高限流,通过电流环和速度环的调节使电流环的输出即PWM占空比逐渐降低,最终使速度控制在要求范围内。简单说就是速度偏差大时转速环输出高,即电流环给定大,电流大,速度在允许的电流下上升,速度偏差越小电流环的给定越小,从电机开始启动到最终稳定是横流到恒速的过程。
上边一坨废话是我这两天看双闭环的一些理解,下边是一些问题:
1. 我理解的是否有问题?
2. 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执行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500us执行一次电流环和速度环,还是执行几次电流环之后再进行一次速度环?这两种周期是不是都可行,有什么区别?两种我都试过了,第一种速度调了半天都是一直震荡,第二种方法调了几个小时,也是震荡,但是比第一种好多了(两种方式都还没有带负载)。
3. 做电流环的话是采集母线的实时电流还是硬件滤波后的平均电流?如果是瞬时电流的话应该在PWM周期的哪个位置去采集?我现在都是采集平均电流,采集的结果跟实际电流非常接近,但是采集实时电流的话波动很大,看过采样电阻的电流波形(电压值),的确波动特别大。采集平均电流的话老感觉电流可能控制不住,飙升太快的话MOS发热会增加,但是采集实时值却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
4. 在论坛里看有人说速度采集用霍尔六次滤波方式,这种方式是不是做六次换相时速度的滑动滤波?有什么好处吗?
5. 转速环输出是否要做一些限制?比如误差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认为没有误差了,这样是不是可以让速度更稳定一些?

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谢谢,凑字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坐等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高人指点

我也在等,搞不清楚这几个问题睡觉都不香

楼主:
没有高人帮帮忙吗?

网友C:
太长了,没看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长了,没看完,帮顶

才几个字,不长啊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